支持下新板块,用FreeCAD+雕刻机雕了个开发板外壳

楼主(2020-09-23):
开发板是Kicad画的,外壳和CNC刀路都是FreeCad,都开源了:
https://github.com/AIxG (英文版)
https://gitee.com/AIxG (中文镜像)

效果图

刀路图

实物图

网友A:
针不戳针不戳

freeCAD生成刀路文件的教材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雕刻和3D打印一个是减法,一个是加法,不一样吧,相同的是都要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不戳针不戳

freeCAD生成刀路文件的教材能否分享一下?

我是用python写的,根据PCB坐标自动生成g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和3D打印一个是减法,一个是加法,不一样吧,相同的是都要建模 ...

机械结构也类似,都是xyz三轴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很酷!

网友C:
freecad是好东西, 有没有图书推荐?

网友D:
电工不知道怎么用freecad,拖个方块出来容易,但是两个零件怎么组合,有没有教程

网友E:
我的freecad怎么只能看文件,找不到设计的地方

网友F:
这东西用激光雕刻机切亚克力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cad是好东西, 有没有图书推荐?

我没有看书,按照官网的教程画了个元件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工不知道怎么用freecad,拖个方块出来容易,但是两个零件怎么组合,有没有教程 ...

看官网的Part的设计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freecad怎么只能看文件,找不到设计的地方

难道你下了个假的FreeCAD?

如果不是的话,试下选择Work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用激光雕刻机切亚克力有优势

激光味道大,用过一次就不敢用了,看到别人用也赶快跑开,怕有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看书,按照官网的教程画了个元件就上手了

牛人, 我对着网上的教程画了个弹簧。 太复杂, 没有教程,真没精力摸索了。

网友:
freeCAD 在B站有视频教程,有个牛人用它画各种曲面,本来也只会拉伸放样,看过以后还是很有帮助的, 直接B站搜 freecad

网友:
freecad出dxf文件的那个插件下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