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看或无法直接查看xilinx芯片丝印的情况下如何得到fpga芯片的详细型号呢?

楼主(2020-09-23):
如题,有个fpga开发板,fpga芯片上面有个扇热器故无法直接看到芯片的详细型号,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不拆除散热器的情况下得到芯片的详细型号呢?谢谢

注:采用vivado中tcl的get命令只能得到一个粗略的名字,无法得到详细的型号信息。

网友A:
烧写器插上去不是可以自动识别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器插上去不是可以自动识别到吗?

platform cable usb II只能识别到一个简易的型号,型号的后缀都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B:
Idcode可以读出来,也就到器件规模,封装这些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atform cable usb II只能识别到一个简易的型号,型号的后缀都没有显示出来

不可能得不到。get id能读到唯一识别码,包括型号和封装(对,你没看错,速度之类和ci标识是没有的,那些东西只在壳上,你开发时假设最快的速度就行了)

网友D:
开发板?板子没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code可以读出来,也就到器件规模,封装这些没有

在哪里用这个命令呢?vivado中不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得不到。get id能读到唯一识别码,包括型号和封装(对,你没看错,速度之类和ci标识是没有的,那些 ...

get id在tcl中不支持呢,什么软件可以支持这个命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板子没型号吗?

板子型号有,但是没有芯片的详细型号(如封装,速度等级等),即使手册上有也不一定和板子上的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 id在tcl中不支持呢,什么软件可以支持这个命令呢

用xilinx的impact

楼主:
ise这个估计不支持,vivado中有相关功能吗,我用xcvu440

网友:
引用 楼主:
ise这个估计不支持,vivado中有相关功能吗,我用xcvu440

应该有,你找找程序界面,下载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得不到。get id能读到唯一识别码,包括型号和封装(对,你没看错,速度之类和ci标识是没有的,那些 ...

我得到芯片的id code了,怎么查找它对于的型号呢?

id code:1396D09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到芯片的id code了,怎么查找它对于的型号呢?

id code:1396D093

查xilinx的手册。configuration guide里面一般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