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V2640读取的JPEG图片很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3):
请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问题。单片机用的是STM32F407ZGT6,摄像头使用dma2_stream1获取JPEG数据流,同时串口1和串口6都使用dma接受和发送,用的是除stream1外的数据流。

在同样的板子和摄像头下,用原来的单独采集图像的程序,就能获得如图 正常的图片,所以我怀疑是配置的问题,有同样遭遇的伙伴帮忙分析一下啦。

网友A:
我用tk32f499 io读 非dma 刚开始也是这样的现象,后来发现是定时中断的干扰  关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tk32f499 io读 非dma 刚开始也是这样的现象,后来发现是定时中断的干扰  关掉就好了

其实dma没有fifo的话不适合实时数据传输,因为stm32的dma干完活就停了,如果不及时发起新dma就丢了。不像pc外设为保证可靠性,都内置fifo,dma实际是从fo里面取数。

我看网上配置dma中断都是半传中断,但我没用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丢数了,是多数了,我在重定义printf的时候,fputc检测了回车符,让他多添加了一个字符,测试图像数据的新旧程序用的不是一个重定义函数,我给忘记了。。。。。。,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