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松下洗碗机的朋友们,这两年有没出故障?

楼主(2020-09-23):
很快要搬回小时侯的屋子住,想买洗碗机,松下似乎最好
不知道之前买过松下的朋友你们的洗碗机如何,有没出现故障之类的?

楼主:
没人用么?自己顶下

网友:
阿莫同款松下洗碗机,用了两年多,暂时没出过故障

网友A:
我是最早的,之前半年没有用,发现开机有问题,正想维修,后来好了,估计主板受潮了。

网友:
使用一年多了,没有任何问题,解放了双手,后悔买晚了

网友:
没有任何故障,天天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早的,之前半年没有用,发现开机有问题,正想维修,后来好了,估计主板受潮了。 ...

翻了下帖子,湿气是机器里面渗出还是外面进水导致?
是不是应该将洗碗机放在通风并且比较高的地方?

网友:
用了两年,出现过一直进水再排水,不断循环,发现是我接的排水管的问题,机器离下水道有点远,于是从五金店买了5米的煤气软管接上,用了两年,估计是软管老化阻力变大,机器识别排水不畅,反复冲水。后来买了两根洗碗机专用管接上,好了。专用管比煤气管贵多了。

网友:
还好,暂没问题。

网友:
我的报过出水异常,后面拆开后面那个排水孔,排水完了,之后就没出现过了。那个排水管要注意不要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