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电容倍增器的运放电路原理求解

楼主(2020-09-24):
电路如上,公司电脑只能拍照了,这个电路实现了对输入信号的滤波功能,但是试着写传函没有写出来
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理,或者这个电路的名字叫什么也可以。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出处

网友:
计算过程见图片

网友:
图中这一块可以等效为一个复阻抗Z,Z怎么求楼主应该会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分析,二楼的公式又个错误,不过无伤大雅,就是求Z的时候j^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分析,二楼的公式又个错误,不过无伤大雅,就是求Z的时候j^2=-1. ...

是的,大意了

网友A:
c3实际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实际不焊接??

C3输出前级的RC滤波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C3输出前级的RC滤波系统

这个整体是个滤波器,单把前面RC摘出去我觉得不对,如果没有C3就是个二节低通滤波,截止频率33hz,c3应该是后面器件不焊接的情况下焊接吧。

网友:
关键词:无漂移全极点有源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