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性价高的低内阻功率MOS管当电子开关用

楼主(2020-09-24):
主要当开关用,流过直流电流100A。原本想用75NF75但需要多个并联驱动,体积都大了。(修正错字)

网友:
100A持续走单管?没听说过,一般都是多管并联看情况加散热器。大把的保护板都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电压呢?80V以内?再说了,100A走单管基本不现实。多管并联是必然的

楼主:
电压高于80V以上即可

楼主:
电压低了最好80V 以

网友:
IAUA300N08s5n012,应该也有工业级的同参数型号。

IPT015N10N5这个工业级的型号。

网友:
不计成本可以用英飞凌的,比如 IPB048N15N5 150V / 120A
Ron只有4.8mOHM 封装也很小,就是价格比较高

但是单管走100A耗散功率都太高,比如上面这管子,100A的话也要有48W的耗散功率。对楼主的散热设计挑战很大

网友A:
RU1H300Q 100V 300A ,3毫欧

HY5208W 80V320A 1.7mΩ

电瓶车用的mos ,几元一个,便宜量又足,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推荐的电瓶车用mos 价格真的还不错

网友:
单个管子???

网友:
那么细的腿,单个能过10A?

网友:
IPT015N10N5

网友:
引用 网友A:
RU1H300Q 100V 300A ,3毫欧

HY5208W 80V320A 1.7mΩ

淘宝能买到吗?

网友(2020-11-05):
RU1H300Q 100V 300A ,3毫欧
HY5208W 80V320A 1.7mΩ

感谢分享

网友:
作直流开关,要考虑的是rdson引起的热量,还有EAS,能杠住开通时的容性负载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