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光电固态继电器/mos 光耦>实现可调电阻,求型号。

楼主(2020-09-24):
如题,想实现可调电阻的功能,想用“光耦mos”来实现。
我有一本松下的《PhotoMOS®MOSFET输出光电耦合器》手册。型号太多,而特性又相似。
翻到了 AQY212S AQY212G AQY412S 。。。。。。
但里面都没有 “发光二极管电流 VS 电阻值” 表。
通过搜索也找到一些其他厂商相似器件,比如KAQY212A,但也没有发现对“我想要的应用场景(控制阻值)” 的介绍。
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光耦,想请教一下更合适做“阻值控制”用的光耦型号。

简单说:
想通过控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亮度),来控制“光耦mos”的电阻(期望阻值控制在50K~200K之间)。

网友A:
楼主你想要的东西是这个:

型号可以搜索NSL-32 SR2,

不过由于不常见,可能不如自己DIY,
你可以搜索“光敏电阻保护套”,找黑色长一点的,光敏电阻塞进去,然后另一头塞个LED,黑色灌封胶或黑色704封住

看你说“发光二极管电流 VS 电阻值” 表,可能是打算开环控制,个人不太建议,最好用2个一对,做个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想要的东西是这个:

型号可以搜索NSL-32 SR2,

有意思,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好,还方便自制,主要是省钱。

网友B:
LED+光敏电阻虽然可以,
但LED有光衰,一致性或者长期一致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光敏电阻虽然可以,
但LED有光衰,一致性或者长期一致性不好.

没关系,有反馈。光敏电阻也有很多档,选一个贴近需要的电阻的上限的。

网友:
有反馈才行的  有线性光耦。。。

网友C(2021-04-21):
https://www.nysenba.com/product/ ... upling/ldr0202.html

最近看到南阳森霸LCR0202这个光控电阻应该是楼主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nysenba.com/product/Analog-Linear-Coupling/ldr0202.html

最近看到南阳森霸LCR0202这个光控 ...

2楼介绍的那个就挺好,便宜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