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0通电HGST盘子有一个C4警告有没有风险

楼主(2020-09-24):
会不会是刷了eeprom的盘子?

楼主:
店家解释机械盘放久了就会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说法。后面要是不增长的话倒还好。

网友:
c4和坏道已经很像了
估计这盘有毛病

网友A:
1T以下现在还有全新盘?

网友B:
信他就有鬼。
C4就是硬盘自动替换备用扇区而“修正”的坏道嘛,是硬盘动态决策产生的,哪里是“放坏”的?!
就是个带坏道的二手盘,还讲什么,smart数据清零也是很普及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他就有鬼。
C4就是硬盘自动替换备用扇区而“修正”的坏道嘛,是硬盘动态决策产生的,哪里是“放坏”的? ...

那他为什么不把c4也清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他为什么不把c4也清零了?

估计开始清过,然后因为这盘太不给力,一通电就又碰上坏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他为什么不把c4也清零了?

卖盘的时候确实清了。但是smart清零并不能消灭坏道的存在……
所以磁盘买到手之后,固件会再次发现坏道、动用备用扇区,就又把C4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以下现在还有全新盘?

他说是新机拆机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开始清过,然后因为这盘太不给力,一通电就又碰上坏块了?

一上电就看,固件立马查出坏道,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不高。正在做全盘扫描。

网友:
500G的盘呀,现在还有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上电就看,固件立马查出坏道,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不高。正在做全盘扫描。 ...

1. 这个可能性得看坏道在哪里。如果真的在磁盘比较靠前的扇区,甚至是在分区表位置,一上电就查出当然是有可能的。
2. 全盘扫描只能一时确定没有新的坏道存在,不能担保以后的增长。磁盘开始有坏道了,磁盘的前途也就基本确定了……
3. 由于少量的坏道被固件纠正,所以暂时用还是能用。只有坏道不断增长,最终用尽磁盘的备用扇区之后,才会发生用户“可以察觉”的坏道。

网友:
数据无价,程序员的代码请用企业级硬盘存储。

网友:
我也刚买一个HDTUNE全ok。以前买了个读数据有响声一直在用,扫了下有05,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