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android交叉编译helloworld并运行出错CANNOT LINK EXECUTABLE

楼主(2020-09-24):
手头有一块SIMCOM开发板,安卓8,简单写了个hello.c,想在pc的ubuntu上编译,然后放到手机上运行一下
步骤如下:
一开始用arm-linux-androideabi-gcc hello.c -o hello
再用adb调试手机时
adb push hello /data/local/tmp
adb shell
cd /data/local/tmp
chmod 777 hello
./hello
提示error: Android 5.0 and later only support position-independent executables(-fPIE)
查资料是需要加上-pie -fPIE选项
用 arm-linux-androideabi-gcc -pie -fPIE -o hello hello.c
重新用adb调试运行./hello
提示是CANNOT LINK EXECUTABLE "./hello": "/data/local/tmp/hello" has text relocations (https://android.googlesource.com ... ed-for-API-level-23)Aborted

百思不得其解,求教群内安卓大佬:
1、工具链使用的是apt-get install安装的
2、必须要用NDK的工具链吗?

谢谢。

网友A:
直接在手机上编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手机上编译吧

问题是,如果开发驱动,是不是最后驱动完成后,需要用测试程序去read/write/ioctl操作驱动设备的吧?那这个驱动文件是不是需要交叉编译并push到手机中执行?
如果是的话,那就需要搞清这个交叉编译工具链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如果开发驱动,是不是最后驱动完成后,需要用测试程序去read/write/ioctl操作驱动设备的吧?那这个驱 ...

那你还是要去找SIMCOM开发板对应的交叉编译工具。

网友:
用adb查看板上编译内核所用gcc版本,另外编译时加-static试试

楼主:
结贴:
解释:
1、        为什么不能使用android/prebuilts/tools/bin里的工具链 添加到bashrc里
原因:这样没有添加sysroot环境目录,编译的时候无法找到各种header .h,导致报错stdio.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尝试后面添加--sysroot也不行,因为源码编译的工具链,不知道头文件库文件在哪里啊
2、        为什么不能使用sudo apt-get install gcc-arm-linux-androideabi来安装工具链
原因:这样不能指定platform=android-23,导致报错 CANNOT LINK EXCUTABLE
估计是环境设置有问题
结论:
只能通过NDK手动安装工具链,好处是可以指定arch和platform,但是需要手动添加到bashrc并source一下立即生效。

网友B:
新讯通的开发板基本是linux 4G的吧,也有android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讯通的开发板基本是linux 4G的吧,也有android的吗?

有的啊,有一项是 智能模组,包含很多的,就是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