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拧3296电位器的螺丝刀?

楼主(2020-09-24):
3296电位器用普通螺丝刀拧着很容易滑,有没有专用的东西可以卡住,方便拧的工具?
多谢

网友:
拧2.5mm螺钉的起子刚刚好

网友:
螺丝刀头上套个筒

网友A:
用完的圆珠笔芯,卡个金属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完的圆珠笔芯,卡个金属片。

你就是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标准答案

类似答案,打火机烧热的细金属棒,穿过圆珠笔芯。然后根据旋钮实际高度,裁剪圆珠笔芯,使细金属棒刚好卡到旋钮开槽上。

网友:
以前经常调的时候往上面焊一个二极管腿

网友C:
是有专门的工具的哦
https://www.arrow.com/zh-cn/products/acctritob308-t005/vishay
之前无意发现的, 估计这货肯定有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专门的工具的哦
https://www.arrow.com/zh-cn/products/acctritob308-t005/vishay
之前无意发现的, 估 ...

还真是

网友:
女人的纹眉套装里找找

网友:
正经的用NO-25无感调批。业余就圆珠笔芯插上电阻腿得了

网友:
经常用刀片调节 的路过

网友:
买个小的一字螺丝刀,套个吸管在前面

网友:
学名: 表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专门的工具的哦
https://www.arrow.com/zh-cn/products/acctritob308-t005/vishay
之前无意发现的, 估 ...

才3美金,也不贵啊

网友:
示波器探头阻抗调节的配套起, 套个热缩管

网友:
有种叫做“陶瓷无感螺丝刀",京东上搜出来有十几块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完的圆珠笔芯,卡个金属片。

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我记得有这种凹形批头

网友:
圆珠笔芯卡金属片,有个优点,一旦对准,怎么旋都不会掉。

网友:
有的,我用过一款,是木头外壳的,中间有个铁片

网友:
几块钱一盒表起子 足够用也。

网友D:
已按图索骥在某宝买了个,感谢分享!

虽然现在已经用不太上了,但是弥补下当年调的时候工具缺失的遗憾吧,呵呵

说螺丝刀,小起子的,容易滑棍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按图索骥在某宝买了个,感谢分享!

虽然现在已经用不太上了,但是弥补下当年调的时候工具缺失的遗憾吧 ...

这工具看着不错,虽然不一定用得上,但其实也想收一个压箱底,阿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工具看着不错,虽然不一定用得上,但其实也想收一个压箱底,阿哈哈哈哈

是啊,我也是压箱底的成分居多来了,呵呵

网友:
还是圆珠笔芯好用

网友:
直接使用这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