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换STM32的国产芯片觉得可靠吗?

楼主(2020-09-24):
一直用的ST,早前几年想换的,但是还是不放心,但是ST价格最近波动大。
想换国产了,虽然说的代码不用改,但是稳定性与可靠性总是心里觉得不放心。ST功底雄厚,在一些细节方面肯定做的比较好。
国产的在正常情况下肯定能用,就怕出现一些意外。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最近准备是换国产的兼容ST型号试试看看。

网友A: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内核从ARM买的,,复杂IP从美国买的,,制造不是台积电就是台联电,,封装虽说是国内,但封装设备也是美国买的,,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网友B:
你可以分批次测试,比如你出货10K,其中3K用国产芯片,并进行跟踪观察。

网友C:
MCU这类东西不需要太担心,电源类芯片真心是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内核从ARM买的,,复杂IP从美国买的,,制造不是台积电就是台联电,,封装虽说是国 ...

唉,一声长叹

网友D:
HK32F030F4P6  稳定批量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分批次测试,比如你出货10K,其中3K用国产芯片,并进行跟踪观察。

我去,这万一某些特性不满足要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去,这万一某些特性不满足要死人了。。

都担心特性不满足,都等别人踩坑,就都别用了,老实买高价外国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担心特性不满足,都等别人踩坑,就都别用了,老实买高价外国芯片吧。 ...

哈哈,我只用fpga,安路fpga的坑比较大,注意他的时序约束是有问题的,必须要留出充足的余量。目前稳定性可以,但是貌似也是国产通病,功能有了,抗干扰不好,手碰一下板子的大地(悬空隔离的)可能就重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K32F030F4P6  稳定批量中

这个对标ST的要改程序吗?

可以直接用?STlink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
估计可以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标ST的要改程序吗?

可以直接用?STlink可以在线仿真?

hk的是不是买st裸片封装的,不知真假?

网友:
开发软件才是国产的软肋,MCU 的核、外设等 IP 都是买的成熟作品,不会有大毛病,有些小坑踩踩就平了,但底层库残缺导致很多新项目开发上的问题。

我们年初就打算用 GD32F450 替代 STM32F207,但是低级的驱动库一直未能顺利移植,我改了不少代码,但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些问题,就不敢上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标ST的要改程序吗?

可以直接用?STlink可以在线仿真?

全部直接用,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厂告诉你们:
1. 不要质疑是不是买ST的die来封装,这个是不存在的,即使ST确实也出DIE
2. 没有一家能做到 ...

很想用你们的CAN总线,因为USB这块,你们做的不错。
1:你们以后有没有考虑CAN总线二进制兼容ST。
2:有没有关于CAN的手册,发到上面来。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着二进制兼容呢?换我都不敢直接烧录使用,必须重新移植,重新移植也就一个驱动层,一到三天就搞定了。

网友H:
STM32F系列的断货比较厉害,现在我都开始换STM32G系列了,价格便宜FLASH还大一些
国产的真不敢随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M32F系列的断货比较厉害,现在我都开始换STM32G系列了,价格便宜FLASH还大一些
国产的真不敢随便使用 ...

这个G系列好像比较便宜。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G系列好像比较便宜。可以考虑!!

你做离线下载器?这个G系列的脱机下载器还没有哪家做得好的,你要不要试下做个好用的出来?

网友:
这些小件非违禁品IC,只要国外还有在卖,国内肯定也会有(总有各种组织和个体,各种手段搞进来),就是价格高吧~~

如果像当年AVR那样全球断货,那就玩完~~

网友:
需要再等等,国内很多汽车的发动机等部件都是进口的,没说车的性能就好到什么地方去,成熟需要一个周期和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原厂告诉你们:
1. 不要质疑是不是买ST的die来封装,这个是不存在的,即使ST确实也出DIE
2. 没有一家能做到 ...

(1)DIE不是买的,是抄的
(2)没有一家能做到100%二进制兼容,那是没有抄好。
(3)IP没得买,是抄的,(ARM核除外,可以买一样的核)
不要问为什么,我也是原厂
不要把抄说那么高大上
软件靠开源,硬件靠抄,这就是现状

网友:
引用 网友I:
(1)DIE不是买的,是抄的
(2)没有一家能做到100%二进制兼容,那是没有抄好。
(3)IP没得买,是抄的, ...

哈哈,人家回避的问题,都被你说出来了。

网友:
代码完全一个字不改很少见吧,怎么都会有不一样的。
品质上看能不能给出可靠性测试数据了,我感觉可以参考Xilinx的ug116文档。
不知道国产单片机的失效率有没有能做到和zynq一个水平的,况且zynq比一般的单片机复杂太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G系列好像比较便宜。可以考虑!!

G070  5块一片,
F030也要5块
但070的资源好多了
那些所谓兼容030国产货也没便宜多少,性能还不知道有没有坑。
除非这个产品以后不更新升级了,否则换国产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厂告诉你们:
1. 不要质疑是不是买ST的die来封装,这个是不存在的,即使ST确实也出DIE
2. 没有一家能做到 ...

6)没货声明
很硬气,Nice.

网友:
填坑很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G070  5块一片,
F030也要5块
但070的资源好多了

刚买了个G070KBT6的哦最小系统板,才20出头,懒得自己画板买芯片了,试试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扔了。一直在等宽脚距三个以上串口的STM32,终于等到了,好像现在一下子出来好多,还有G031,G431,M4都有了。

网友K:
CK*32号称寄存器级兼容ST,申请了一块开发板下载了ST的工程能正常跑,长期批量测试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这类东西不需要太担心,电源类芯片真心是渣。

+1
估计国产ARM芯片AD等模拟电路功能会差点,

网友:
顺便问问哪家的山寨stm32能上stemwin。。。非抬杠,毕竟初始化前要开CRC
不过估计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M32F030 国产1:1全兼容替换,可以找我们对比看看。我们的特点:大概率不用修改软件,ADC性能,内核速度和 ...

你们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L:
STM32F030 国产1:1全兼容替换,可以找我们对比看看。我们的特点:大概率不用修改软件,ADC性能,内核速度和 ...

你们是谁?
为什么连正经的公司名字都不能让人知道?

网友:
妈的,一个国,,产lm339都做不好,害的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着二进制兼容呢?换我都不敢直接烧录使用,必须重新移植,重新移植也就一个驱动层,一到三 ...

高可靠性的场合,一行代码都不愿意动,更新换代后重新编译,软件验证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K:
CK*32号称寄存器级兼容ST,申请了一块开发板下载了ST的工程能正常跑,长期批量测试还没试过 ...

方便私信我一下厂家联系方式吗?

网友:
我测过脉冲群。同一块板子,STM32可过4KV,国产2.5KV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方便私信我一下厂家联系方式吗?

世强上面有,还可以申请开发板测试

网友:
备胎还是要准备,谁知道啥时候断货,想买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所以你也肯定了我的观点,DIE没有买
2. 感谢你给我普及,原来国内还真有公司靠抄袭ST而活,前年北京最 ...

全抄?不怕ST起诉啊?
芯片版图应该有专利保护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K32F030F4P6  稳定批量中

HK32串口有BUG,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你有碰到过吗?

网友:
好几个牌子都兼容STM32 , 价格便宜一大半,国产已经不是以前的国产了,

网友:
考虑那么多干嘛,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不放心就花双倍甚至更多的钱用ST的,一块板子多几块钱又不是多少量的,至于这么纠结吗?量大的话就不要这那的了,安心去替换好了,老板让你换,你敢不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给你看一个,前些年利用业余时间,设计了microchip DSPic24/33兼容的MCU,从core到ice到外设再到整个ch ...

你肯定不是集成电路科班生,如果是,就不会显示这些。
基本微控制器的设计只要本科生,学过计算机体系架构,都会写,一个课程设计的工作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所以你也肯定了我的观点,DIE没有买
2. 感谢你给我普及,原来国内还真有公司靠抄袭ST而活,前年北京最 ...

1、抄ST不是我们公司,抄ST起家的是那家最全,最先和ST兼容的公司,名字就不说了,都知道。这两年现在兼容ST的估计几十家。
2、我只是一个集成电路从业者,说的是现实情况,我们有差距,要正视,要谦虚,抄别人的东西更要低调,写个IP,写个MCU真的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半导体行业在A国已是夕阳产业(工艺节点基本无法再往下走),只是中国差距大,国产替换是个趋势也是一个过程。

网友:
最早用STC89C52替代AT89C52和AT89S52。EA引脚不接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分批次测试,比如你出货10K,其中3K用国产芯片,并进行跟踪观察。

给山寨客户可以这样,大公司分分钟取消你供应商资格

网友:
目前还是暂时用ST的,不过我还是需要购买国产的用于测试

网友N(2020-10-26):
IP没买只是抄,先不说稳定性,产品出口的话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IP没买只是抄,先不说稳定性,产品出口的话能用吗?

肯定可以用呀,只要是正向研发的,你看看多年前的STC51,ip兼容,功能易用比你atmel等做的更好。市场说明一切

网友:
STM32F030K6T6 采用 深圳芯马科技的芯片 没有修改软件就直接替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