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资源汇总

楼主(2020-09-24):
photon mono官网 http://cn.anycubic3d.com/support.html

photon mono官方提供的两个示范打印文件:  (就是我的第一、第二个打印作品)

模型网站
https://www.thingiverse.com/

T站
http://www.aigei.com/3d/

爱给
http://www.dayin.la/

网友:
先收藏。
4个网站网址好像错位了,然后第一个第四个重复了

网友A:
T站是Makerbot旗下的,走免费路线,模型数量虽多,但高质量的模型比较少。

再补充两个国外的,国内很多收费模型都是搬运自这些国外网站:

https://www.myminifactory.com/
有免费有收费,比较多高质量的造型类模型。

https://cults3d.com/
收费模型为主,而且大多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站是Makerbot旗下的,走免费路线,模型数量虽多,但高质量的模型比较少。

再补充两个国外的,国内很多收 ...

几年前的makerbot的精度一般般,前几年公司买了一台,圆形只能打出多边形的效果。方形倒是效果不错。齿轮打出来一坨坨,压根不能用。不知道现在的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的makerbot的精度一般般,前几年公司买了一台,圆形只能打出多边形的效果。方形倒是效果不错。齿轮 ...

我也是从Ultimaker 1代、2代一直玩过来,当年调机那个痛苦啊...
现在以创想三维的Ender3为代表的铝型材机,打印品质好不少了,新手一下子就能上手获得较好的打印品质。这款机子和PRUSA在国外3d打印玩家的普及率挺高,很多油管UP主都在用。
不过有难度的构件,还是要借助支撑及参数的调整经验,否则也会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的makerbot的精度一般般,前几年公司买了一台,圆形只能打出多边形的效果。方形倒是效果不错。齿轮 ...

我用了好多种机器,都是3000以内的,外形平滑程度最好的是线轨三角洲,圆也很好,缺点是难调平,而且尺寸精度误差相对较大。不过调整好了可以用挺久。操作最省心的是COREXY线轨的双Z平台机器,调平简单,稳定性好。缺点是相对层纹较明显。贵的高端机没用过不知道是啥感觉。其实现在很多一体成型外壳的小机器精度很好,只是成型面积小。这玩意框架越结实稳定,打印效果就越好的。

楼主:
更新到楼主位:ANYCUBIC Photon Mono-中文-V0.0.3 20200831.pdf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A:
T站是Makerbot旗下的,走免费路线,模型数量虽多,但高质量的模型比较少。

再补充两个国外的,国内很多收 ...

有没有工业品外壳网站 可以参考借鉴的 大师?

网友:
感谢提供资源,辛苦啦!

网友:
我是搬运工
solo8 机器狗,研究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8ku6Ajb00TFWHAWN1lDA 提取码:7ds0

机器狗3D打印设计STL文件以及开源代码下载 ,请到https://github.com/open-dynamic-robot-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