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集成电路如此发达,12V蓄电池有没有像锂电那种充电管理IC?

楼主(2020-09-24):
如像锂电的TP4056那种价格便宜的芯片?uc3906这种是不现实的。

网友:
可能不太需要

楼主:
用什么方案?后备电源会用得上

网友:
铅酸电池皮厚肉糙,随便造,又不会爆,又不会烧,用不着那么呵护

网友:
可以浮充

楼主:
快充好重要,停电电池放电后再上电如果1小时内继续停电,没有快充马上又没电了。

网友A:
铅酸快充对电瓶损耗大。少量用过CN3717。
或者搭一个恒流恒压电路凑合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铅酸快充对电瓶损耗大。少量用过CN3717。
或者搭一个恒流恒压电路凑合用就行。 ...

确实,我反正是没见过能1c充电的铅酸。通常都得至少8个钟头充满电。毕竟这货充电快了会剧烈冒泡,要出事的。

网友C:
我想知道如何能简单地给电瓶车平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我反正是没见过能1c充电的铅酸。通常都得至少8个钟头充满电。毕竟这货充电快了会剧烈冒泡,要出事 ...

1/10C充电也行,完全只有浮充,估计要充一个月。

网友D:
深圳市华太电子的HB6296D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如何能简单地给电瓶车平衡充电

这个貌似有难度。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稳压管,但是自放电比较大,且过充时会烧坏稳压管。其次是用431当稳压管用,这样灵敏度好一些,电压稳定性好一些,同时抗电流大一些(431可以接大功率三极管扩流)。但是充电器电压不得高于铅酸电池浮充电压,否则可能会带来一些其它问题。然后就是用电荷泵之类的主动均衡了,这个难度大,且效果真不一定有431+三极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圳市华太电子的HB6296D你可以了解一下

估计不好买

网友:
需求量太小了

网友:
想知道汽车里的电瓶是怎么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C充电也行,完全只有浮充,估计要充一个月。

一般用多少C 的电流 充电的?

网友D:
好买的很,3.5元一个 微信付个款就给发货了

就是不太好用

网友:
EG4318,EG43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买的很,3.5元一个 微信付个款就给发货了

就是不太好用

看了网友推荐的型号,在某商城的报价都是一元之内。你那个要3.5元。还不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网友推荐的型号,在某商城的报价都是一元之内。你那个要3.5元。还不好用呀? ...

HB6296D  这芯片还是有特色的,输入电压能到60V,可以给24V铅酸电池充电,
一般的充电芯片只能给12V铅酸电池充电。恰好我用的就是24V铅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