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TTS芯片问题。

楼主(2020-09-24):
1、要做语音播报,播放金额和优惠活动。
2、以前是提前录好的一些文字和数字,然后播放的时候重新排列组合。
3、现在因为客户的需求在变,又无法远程更新语音包,所以打算用TTS。
4、看了SYN6658、XFS5152这两个片子,64脚封装,2路电源供电,电路好复杂,电路占地面积也大。
5、求助,有没有个头小的芯片,音效还可以的。

网友A:
XFS5152的用过,价格不便宜,四五十块钱呢。
后来发现很多2G模块比如MC20也支持TTS,还能远程通讯,还能定位,才30多块钱,就把科大讯飞们替换掉了。
光这些语音库就得占有几十兆空间,硅片肯定小不了,芯片也就小不了,想小只能用提前存储好的那种方案。

网友:
XFS5152不需要两路电源啊,只用3.3V就可以,1.8V是芯片自带的电荷泵,有输入有输出,你只管走线就行。当然你功放需要其他电压那是没办法的。

网友B:
现在模组好像都有支持tts功能  就是出来的语音效果比较生硬

网友C:
试试8266联网去生成tts音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8266联网去生成tts音频文件?

不能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XFS5152的用过,价格不便宜,四五十块钱呢。
后来发现很多2G模块比如MC20也支持TTS,还能远程通讯,还能定 ...

MC20这种,是通过串口把文字发给MC20,MC20输出音频信号?还是咋搞的?

网友A:
是的,通过串口,AT指令,不过模块这种我试的MC20不连基站前好像无法TTS,不知道其他模块怎么样,如果你不想联网的话慎用。

XFS5152也是MCU通过串口把文字发给XFS5152,XFS5152输出音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模组好像都有支持tts功能  就是出来的语音效果比较生硬

TTS的都很生硬。
录转的好听,但也挺麻烦的,得有专业的录音棚还得有字正腔圆的小姐姐。
一直好奇高德导航那种志玲姐姐的语音是录的还是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过串口,AT指令,不过模块这种我试的MC20不连基站前好像无法TTS,不知道其他模块怎么样,如果你不 ...

好的,谢谢,我在淘宝上买个SYN6658和XFS5152的模块回来先试试看。

网友:
在 SYN6658 之前还有一个版本,也是 SYN66XX 啥的?芯片引脚少与体积也小,具体的型号忘记了!用起来与 SYN6658 个人感觉是差不多,但比 SYN6658 还要便宜许多就是了。

网友D:
合宙 Air168
http://www.openluat.com/Product/mcu/Air1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宙 Air168
http://www.openluat.com/Product/mcu/Air168.html

我是arm9跑Linux外挂芯片tts,移植tts软件移植不上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arm9跑Linux外挂芯片tts,移植tts软件移植不上去。。。

这款Air168带TTS功能。其实应该就是GPRS模块阉割掉了基带部分。上面可以跑LUA脚本,开发非常方便。就算自己写个脚本,把他当成TTS芯片来使用,也是很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Air168带TTS功能。其实应该就是GPRS模块阉割掉了基带部分。上面可以跑LUA脚本,开发非常方便。就算自 ...

我看看去哪买个开发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