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一台HP Gen10做家里文件服务器,找到一个2400元的供应商,靠谱吗?【已经购买】

楼主(2020-09-25):
主要是感觉太便宜了。现在咸鱼上的原包GEN8都要1800元。其它店家都比较贵,就这一家便宜。

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否可靠。

5.0幅治内容₤FP2rcUuhpb7₤转移至τa0寳或掂击炼接 https://m.tb.cn/h.Vz3le14?sm=f3327e 至浏.览览.器【惠普HP MicroServer gen10 x3216 NAS 四盘位塔式服务器原装正品】

楼主:
跟商家的沟通:

网友A:
https://www.smzdm.com/p/7880765/ 什么值得买,上面报价€216.05+€43.28直邮中国(需用码,约¥2030)有晒单

网友B:
这种是硬件raid吗

可靠性当然是这种好,价格还是蜗牛星际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mzdm.com/p/7880765/ 什么值得买,上面报价€216.05+€43.28直邮中国(需用码,约¥2030) ...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收到货?

到手2030元?还有其他费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硬件raid吗

可靠性当然是这种好,价格还是蜗牛星际香

简易的raid,只有0,1,10 三种模式。

4个硬盘组成RAID 10, 是损坏任意2个数据仍安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319

网友C:
只当nas浪费了
还是跑esxi 装 软路由+NAS

其实收台洋垃圾准系统一样用,声音,功耗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当nas浪费了
还是跑esxi 装 软路由+NAS

我要跑rsync和frp,跟我的另外3台服务器同步重要数据。

只有Windows系统才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

网友C:
esxi是个虚拟机管理器,用过就知道好用了。

能在上面装n个os系统,win也随你装。frp更是随便你装在哪个OS中

当然,也可以用win10当主os, 然后用 win自带的虚拟机装其他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xi是个虚拟机管理器,用过就知道好用了。

能在上面装n个os系统,win也随你装。frp更是随便你装在哪个OS ...

我只装win7就行。

我没有多大兴趣折腾。我的应用其实非常复杂,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现在都已经稳定了,不想再改动。

几年前买的GEN7还在服役,状态很好。

GEN10很不好的地方,只能放4个硬盘。GEN7可以放6个。

只是不想折腾了,才买GEN10,。

楼主:
我想给HP GEN10只安装两个10T的硬盘,raid 1,如何做到有硬盘损坏就关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3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mzdm.com/p/7880765/ 什么值得买,上面报价€216.05+€43.28直邮中国(需用码,约¥2030) ...

你这个是没有硬盘的吧?

想了一下,还是淘宝2400元的吧。

节省360元,万一收到货有损坏,去哪里维权?

楼主:
已经付款:顺丰,估计后天就到。

楼主:
店家承诺跟我海淘的一样,没有扣和更换部件。

网友D:
我自家十多年来都是用群辉的,做成 RAID 1,用起来感觉有点慢,不过当时装的机械盘也很慢,就 5900rpm 而已,一切为的就是省电与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家十多年来都是用群辉的,做成 RAID 1,用起来感觉有点慢,不过当时装的机械盘也很慢,就 5900rpm 而已 ...

用于产品必须raid6。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产品必须raid6。

我就家用哪搞这么好?当年就塞入了两颗 2TB 的 Seagate 设为 Raid 1 将就使用了,用到现在也都还好。

网友E:
老大很早之前有个帖子分享过一个robocopy脚本,能否再分享下?
我现在用freesync备份,小文件太多,删除历史备份特别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很早之前有个帖子分享过一个robocopy脚本,能否再分享下?
我现在用freesync备份,小文件太多,删除历 ...

robocopy 其实就是xcopy的改进版,就几个参数,你help一下就能看到。

我现在是使用rsync,可以跨网络备份。

robocopy只能同一局域网。

rsync的功能非常专业和强大,比如可以排除某个目录、某种类型的文件不备份。

网友F:
觉得 组软整列比硬阵列好使 只要能跑的动zfs 还是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觉得 组软整列比硬阵列好使 只要能跑的动zfs 还是这个好用

软阵列不可靠的。

楼主:
买了2个西数HC320 8T企业盘8,查过是CMR.

准备建raid1。

网友G:
跟随搞搞看,阿莫可以讲解一下你怎么用吗?

网友H:
一般的NAS双盘的也要1000多吧,是因为功耗比这个低?不然的话还不如整你这个。

网友:
不要买这种类型的HP的服务器,还不如普通电脑。买了3台,没有用多久2台出故障了,故障是主板坏,硬盘坏等。其中一台修好还在用,另一台直接扔掉了。

买这个还是日本代购的,等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随搞搞看,阿莫可以讲解一下你怎么用吗?

1。我自己搭建了frp,这些备份服务器都放在内网,都能被外面使用。

2。所有服务器使用synrc 同步数据。

3。因为使用Windows系统,要实现一个功能都很简单,因为资源最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esxi是个虚拟机管理器,用过就知道好用了。

能在上面装n个os系统,win也随你装。frp更是随便你装在哪个OS ...

esxi和win的虚拟机在效率上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NAS双盘的也要1000多吧,是因为功耗比这个低?不然的话还不如整你这个。 ...

这台机的功耗也才28w,基本不耗什么电。

我GEN7 原本4个硬盘位,我硬生生的搞成了6个。

希望这台GEN10也有这个奇迹。

到时6个8T,扣除2个冗余,还有48T, 这辈子估计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esxi和win的虚拟机在效率上区别大吗?

原生的winddows不是更好?

偏门的系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而且是你想象不到的。

比如我们论坛使用的freebsd, 经常有些东西没有这个版本,我已经遇到无数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自己搭建了frp,这些备份服务器都放在内网,都能被外面使用。

2。所有服务器使用synrc 同步数据。

多谢多谢,入坑走起

网友J:
一直关注GEN系列很久了,坐等站长出使用经验及教程

网友:
chh有个gen10的使用大全,gen8和10都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关注GEN系列很久了,坐等站长出使用经验及教程

要自己买一台才有经验。

其实我昨天还考虑买二手的GEN7, 因为我在使用,虽然放电影有点卡,但拷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GEN7 二手价格600元左右,省钱不是谁重要,它是唯一可以轻松放下6个3.5寸硬盘的机型。GEN8和10都不行。

GEN7可以非常流畅的运行win7。

网友:
咸鱼买台T110 II 搞张H700的卡,上R6

楼主:
硬盘、配件我都收到了。这机器还没有发货。

怎么回事?店家也没有回。

楼主:
终于发货了。深圳发出的,估计明天收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生的winddows不是更好?

偏门的系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而且是你想象不到的。

有什么原因一定要用freebsd?论坛就是php,数据库那套东西吧?在主流的linux上应该都能跑的。

网友:
我也还是喜欢用WINDOWS做NAS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什么原因一定要用freebsd?论坛就是php,数据库那套东西吧?在主流的linux上应该都能跑的。 ...

国内论坛你有看到速度和稳定性超过我们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自己买一台才有经验。

其实我昨天还考虑买二手的GEN7, 因为我在使用,虽然放电影有点卡,但拷文件是没 ...

这种和ds920+有什么区别? 920+比这个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和ds920+有什么区别? 920+比这个价格高。

这是一台标准电脑。可以做任何事情。

比如,我可以在上面运行oracle erp,或在上面运行excel、甚至安装一个MySQL数据库。

你的群晖虽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毕竟不是电脑。

网友M:
引用 楼主:
要自己买一台才有经验。

其实我昨天还考虑买二手的GEN7, 因为我在使用,虽然放电影有点卡,但拷文件是没 ...

GEN8我自己挤了一下,放了6块3.5寸盘,另加一个2.5的SSD当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M:
GEN8我自己挤了一下,放了6块3.5寸盘,另加一个2.5的SSD当系统盘。

如果GEN10 可以放6个硬盘,我会买6个8T.

RIAD6, 4个做数据,有32T, 这辈子估计都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GEN10 可以放6个硬盘,我会买6个8T.

RIAD6, 4个做数据,有32T, 这辈子估计都够用了。

那就看硬盘的寿命够不够了。

网友N:
淘宝介绍说 不支持win7  win2008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淘宝介绍说 不支持win7  win2008 呢?

不会吧?!

晕啊。。。

有支持的操作系统清单截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晕啊。。。

写了不支持win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写了不支持win7等。

不行只能安装win10或Windows2012了。
我先折腾一下win7。

网友O:
引用 网友M:
GEN8我自己挤了一下,放了6块3.5寸盘,另加一个2.5的SSD当系统盘。

GEN8居然能挤得下6块3.5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O:
GEN8居然能挤得下6块3.5硬盘

GEN7 最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易的raid,只有0,1,10 三种模式。

4个硬盘组成RAID 10, 是损坏任意2个数据仍安全? https://www.amo ...

我的就是raid10,用希捷的普通机械盘,4个2T的,两年坏了三个,其中有一次就是坏两个,数据仍然安全重建回来了。重建时间几乎要一个晚上。现在上NAS盘了,再加了两个做热备。这样够安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GEN8居然能挤得下6块3.5硬盘

左右两边各挂一块。

上面是空的,原来的光驱位置,只有2cm的空载,放不下3.5寸的盘了,如果是改2.5寸的,还能挤得下3-5块。

网友P(2022-11-15):
现在看了下,淘宝价格都是8000+  ,涨价这么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看了下,淘宝价格都是8000+  ,涨价这么厉害吗

那应该是高配版,并且是GEN10 PLUS

网友:
淘宝找到一家8G+1T的,1999。 请教一下这个可以直接装ubuntu吗?

网友Q:
这个功能和群晖比起来,哪个更强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功能和群晖比起来,哪个更强更可靠?

不知道,家里买了一台DS218+,感觉用起来速度比较慢。网线直连也慢。。不知道什么原因,都是千兆网口。

CPU,GEN10应该要优秀很多,内存也大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这个功能和群晖比起来,哪个更强更可靠?

应用不同。
群晖傻瓜化,性能稍弱。
gen10就是一台pc,想怎么随意。
PS:我这有台gen10的高配版,32G内存,想出了。有兴趣的请私信。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R:
应用不同。
群晖傻瓜化,性能稍弱。
gen10就是一台pc,想怎么随意。

东西出了么?

网友:
出了。换了8盘主机。
继续攒钱换16盘

网友(2024-06-07):
下单了一台,准备做文件服务器,非计算机专业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匮乏,挂在公网上,不知道要做哪些设置/工具,才能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