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批处理文件里,for do里的 %%i的值为什么那么奇怪?

楼主(2020-09-25):
@echo off

for /L %%i in (1,1,5) do (
echo %%i
set  v=%%i
echo %v%
)
pause

打印输出是:

为什么V成了一个不变的数?

网友:
楼主可否帮大家写个批处理文件。

每次运行,查找文件*.H中指定的内容如:#define  Rec 123
然后每运行一次,对123加1,即变为124

然后再修改如下内容,#define  Time  2020.09.25.10.04
其中,2020.09.25.10.04为当前时间。

楼主: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echo off&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for /L %%i in (1,1,5) do (
echo %%i
set  v=%%i
echo !v!
)
pause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