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HP GEN10只安装两个10T的硬盘,raid 1,如何做到有硬盘损坏就关机?

楼主(2020-09-25):
GEN10  只有4个硬盘位置,没有动力折腾 RAID6了。

为了数据安全,我希望有一个硬盘损坏或开始报警的时候,就自动关机。

我使用它的USB给上次的停电报警器使用。关机了就会有电话给我,及时购买新硬盘换上去,才继续使用。

因为这只是我的三台备份服务器之一。停机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损失。

估计要写个脚本,检测到raid 1 有硬盘故障,就发出关机指令。

谁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Raid卡的命令具体来写的,我自己用的蜗牛机箱配9260卡用的下面脚本做检查,这个卡的Raid组正常状态是Optimail,只要判断不是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有问题了,然后发邮件给我。

#/bin/sh

stat=`MegaCli64 -LDInfo -Lall -aALL | grep "State" | cut -d ':' -f2 |  awk '$1=$1'`
if [ ${stat} != 'Optimal' ]; then
                echo "RAID error detected, please check!" | mail -s "RAID ERROR!!!"  vtte@163.com
fi

网友A(2024-06-05):
raid 1,如何做到有硬盘损坏就关机

这个贴子4年了,还没人解决这个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 1,如何做到有硬盘损坏就关机

这个贴子4年了,还没人解决这个需求吗? ...

有。我改为安装了6个硬盘,raid6。同时3个硬盘损坏才丢失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我改为安装了6个硬盘,raid6。同时3个硬盘损坏才丢失数据。

raid6我最担心的是: 如果8T硬盘整盘有几处小坏块, 不知raid6还能不能重建恢复成功?
上面那个坛友分析raid5重建失败的原因--硬盘平时正常工作就有部分数据损坏,只是不故障大家不去测不知道而已,导致有故障要重建时的失败。
“硬盘平时正常工作就有部分数据损坏”这点我在换电脑复制旧硬盘数据时就碰到过三次, 三次都是提示部分文件复制不成功,这些硬盘才工作3万小时左右(每3万小时我就会换一次硬盘), 说明部分数据损坏很常见。  如raid6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重建,那么它也是不可靠的。
如果RAID6只是在有坏块的很小部分无法重建恢复,其他部分可重建恢复,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6我最担心的是: 如果8T硬盘整盘有几处小坏块, 不知raid6还能不能重建恢复成功?
上面那个坛友分析r ...

有坏块的硬盘就会报警,要及时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