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控制晶闸管电路

楼主(2020-09-25):
如题,感谢大神!!!

在设计产品,求验证过的电路!!!

网友A:
突然很好奇,晶闸管这玩意有没有像mosfet的predriver这种的驱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很好奇,晶闸管这玩意有没有像mosfet的predriver这种的驱动芯片啊

prediver是啥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905-1-1.html

试过,没毛病

网友C:
为啥都用光耦,用触发变压器不香吗。
楼主需要注意晶闸管控制感性负载要特别注意触发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用光耦,用触发变压器不香吗。
楼主需要注意晶闸管控制感性负载要特别注意触发相位。 ...

哦,明白,我是用来触发整流桥上的晶闸管,提问忘记说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905-1-1.html

试过,没毛病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顺带向各位请教一下,用可控硅开关1000W开关电源有啥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都用光耦,用触发变压器不香吗。
楼主需要注意晶闸管控制感性负载要特别注意触发相位。 ...

控制这个晶闸管,需要一直控制,因为电机制动电压升高,会关断吧

楼主:
了解了一下你的电路,感觉不能用,你看下怎么改改
见9楼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一下你的电路,感觉不能用,你看下怎么改改
见9楼图片

囧 你是单向可控硅啊 。那电路有点不一样了。具体你还得再找找。

我那个是双向可控硅 直接控制220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这个晶闸管,需要一直控制,因为电机制动电压升高,会关断吧

制动电压电容两端电压超过三相的峰值电压 晶闸管会自动关断。
需要注意的是电容两端初始充电电流的控制,防止冲击电流。
不过你这种方式不太提倡,容易关不断(一旦导通,只有承受反压或者电流为零才能关断)
最好的方式是半波控制(上面三个二极管或者下面三个二极管  换成晶闸管)。这样控制灵活性会好一点,但控制复杂性增大。这个需要你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压电容两端电压超过三相的峰值电压 晶闸管会自动关断。
需要注意的是电容两端初始充电电流的控制, ...

上电冲击电流好说,晶闸管并个电阻即可
至于要的就是关不断,现在的问题是怕关断
所以不能只触发一次
要不停地触发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反压导致晶闸管关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冲击电流好说,晶闸管并个电阻即可
至于要的就是关不断,现在的问题是怕关断
所以不能只触发一次

测电流不就完了。没电流超过50ms就说明截止了。在交流端用互感器测一下,小于某个阈值就触发一下。
不过你这个电路是为了延时启动还是其他作用,电流大晶闸管会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电流不就完了。没电流超过50ms就说明截止了。在交流端用互感器测一下,小于某个阈值就触发一下。
不过 ...

类似变频器上电电路,有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