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有没有char int数组自动转换的函数、方法、程序?

楼主(2020-09-25):
如题,要将一些int数组存储到24C储存器里,数组是int,储存到储存器里是char,有没有简便的方法两者直接转换?我以前是用一个转换程序,两者要用两个数据区储存,我想直接在一个数据区操作,请指教

网友:
直接上union结构,或者指针类型强制转换。

网友:
对于C语言来说,所有类型的数组,在内存中都可看作是char[]。你只要保证读、写char[]中的数据是正确的,就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数组指针来强制转换。

网友:
指针操作:如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temp1;

*(temp2++)为第一数据,*temp2为第二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