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2个硬盘备份数据(RAID 1), 8T 或10T, 求推荐

楼主(2020-09-25):
肯定不能是叠瓦盘(SMR。

看了一下京东自营:

6T   1000元
8T    1300元
10T  1800元

淘宝便宜很多。

下面是淘宝8T的价格(按销量排序)。

8T销量最大的是:

国行WD/西部数据HUS728T8TALE6L4 8T企业级NAS3.5硬盘7.2k256M8TB
1025元,国行保5年。

全新日立8T企业级氦气8tbNAS家用吃鸡8t监控硬盘8TB台式机硬盘
889元。水货,店保2年。

楼主:
8T应该是在这一家买了。1025元。

8.0fu置内容₴UYmqcUvw0nI₴到τa0寳或點击链街 https://m.tb.cn/h.VBPaF8B?sm=8d05a3 至浏.览览.器【国行WD/西部数据HUS728T8TALE6L4 8T企业级NAS3.5硬盘7.2k256M8TB】

楼主:
10T 没有找到便宜的国行。国行都要感觉要1800元,太没性价比了。

网友A:
我是去亚马逊买mybook拆盘,单买硬盘也便宜些
拆盘理论是不保了,相信硬盘能抗吧,其实坏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带有UPS

网友:
我前两个月在图一第3家买过一块12T,
朋友几年间在他家买过估计十几块,有一块保内坏了(数据没丢),给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去亚马逊买mybook拆盘,单买硬盘也便宜些
拆盘理论是不保了,相信硬盘能抗吧,其实坏的几率还是比较低 ...

不要买这个,虽然我也在用,SMR.

楼主:
这家国行、顺丰包邮,看价格,还是8T性价比最高。

我先买2块组成raid1 。如果以后不够,买5块组成raid6(3块容量,2快冗余。GEN 10 服务器估计最多只能放5个硬盘)。

网友:
如果只是备份可以考虑5900rpm的企业级,发热要小不少。我去年装了一块exos 10t,x东家2500左右,目前工作一切正常,不过我也主要存冷数据,但我。24x365开机,有ups,停电30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这个,虽然我也在用,SMR.

你买的是多少T的?8T可能是SMR,12T的听说是降速企业盘,从速度上看不像是SM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多少T的?8T可能是SMR,12T的听说是降速企业盘,从速度上看不像是SMR ...

8T的。这就不要去碰运气了。反正没事都不要考虑它。

技术没有错,但是不配这个价格。

楼主:
我到官网找到了西数WD HC320 8T的数据手册:
HUS728T8TALE6L4:

上面写着:CMR技术、企业级硬盘、用于数据中心。

看来是专业货,下手了!  先买2个 。

店家说是5月份生产的。

楼主:
这个硬盘京东自营,京东发货的是1599元,商家发货1429元。

淘宝便宜40%啊 !

楼主:
好了,付款。搞定。

网友C(2020-11-28):
不知道南京那个现在卖928的与原来是不是一样的,型号是一样的,原来不知道,买了2个亚马逊的移动硬盘拆机盘,
其中一个6T的好像是叠瓦盘了,型号STEL6000200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南京那个现在卖928的与原来是不是一样的,型号是一样的,原来不知道,买了2个亚马逊的移动硬盘拆机盘 ...

移动硬盘里面使用的基本是爹瓦盘。

南京这个你问一下是否国行和生产日期,就可以放心买了。

网友C:
谢谢站长!买了一个QNAP4盘位的还没有用起来,买一个8T的先用,这个叠瓦的就冷备份吧
想得太多,而时间太少,其中想让它完成NAS、软路由、家庭智能控制、生活数据库(出租屋和自己家每天的电表/水表用量变化/太阳能温度变化/加热用电电度/)能记录、查询等等等等,
哦,好像是我想多了

网友:
移动硬盘 非跌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站长!买了一个QNAP4盘位的还没有用起来,买一个8T的先用,这个叠瓦的就冷备份吧
想得太多,而时间太少 ...

单个8T有点危险。

我总共买了6个,做raid6。

网友(2021-02-07):
台式机更新一块8T硬盘,最近电脑爆满了

网友D:
阿莫,请问您手上这个8T硬盘运行时有类似炒豆一样的声音吗?目前观察到,不读写的情况下有类似炒豆一样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莫,请问您手上这个8T硬盘运行时有类似炒豆一样的声音吗?目前观察到,不读写的情况下有类似炒豆一样的声 ...

我根本不会在乎。因为安装到机器上,完全听不到,听到也无所谓,人不会在机器附近。

只要硬盘不报警就行。

网友:
HUS728T8TALE6L4  直接找5年保的,淘宝 **之家的。之前出现过坏道报警,直接换了一个新的

网友D:
我是安装在台式机上用,这种情况有什么可以检测到硬盘问题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安装在台式机上用,这种情况有什么可以检测到硬盘问题吗?谢谢!

我是使用P420阵列卡,会显示硬盘状态。如果有报警会提示,在硬盘完全损坏之前提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