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外部spi flash可以在线仿真吗

楼主(2020-09-25):
STM32H750使用外部SPI flash可以在线调试,单步执行吗

网友:
据说是不能的。

网友:
用串口打印吧

网友:
可以的啊,下载算法弄好了就行

网友:
试过,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断点是硬件支持的,不像很古老的年代那样,必须在ram里执行才能下断点。

网友:
下载算法搞好就行了,qspi的xip确定可以单步

网友:
单步肯定可以的,断点功能是DBG模块硬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