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只标注是PMR(垂直记录技术)的硬盘都是刷耍流氓

楼主(2020-09-25):
首先说下PMR和LMR,这是相互的一对概念。

LMR的全称是Longitudinal magnetic recording,水平磁记录。

PMR的全称是Perpendicular Magnetic Recording,垂直磁记录。

电脑硬盘在早期都是LMR的磁记录方式,但是这种水平磁记录方式导致硬盘的容量是个瓶颈,无法突破,所以才有后来产生的PMR垂直磁记录,PMR出现后,硬盘的容量出现了突破,PMR替代了LMR成为主流。

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PMR的磁记录方式里,又细分出了两种形式:CMR和SMR (这两者是相互的一对概念)。

CMR称为传统磁记录方式,这种方式保留了最早PMR替代LMR时的传统技术,即:磁道间留有保护间距,数据不会被重复叠写。(按照这个说法,在上文中,我朋友问我买的是PMR还是SMR硬盘,其实问题的本质是在问,买的是CMR还是SMR技术硬盘)。

SMR称为叠瓦式磁记录方式,也就是网上很多人口中的坑王,它的“威名”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不详细阐述了。

那么,为什么说CMR与SMR是一对相互概念呢?或许可以这么来解答:正是因为PMR阵营中随着技术的创新,出现了两种同属于PMR技术的磁记录方式,一种是保留传统的未经改变的技术CMR,另一种是新技术叠瓦磁记录SMR。这样一来,仅仅说一款硬盘采用PMR磁记录方式,就显得很笼统,没有细化描述磁记录方式的具体分类,为了避免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采用了CMR和SMR这一对称谓来区分。

所以,我的个人经验是,买大容量企业级硬盘,想要避免踩SMR技术硬盘的坑,最好是能够直接到官网上查看硬盘的技术参数描述。如果一款硬盘只表明PMR技术,那么我认为描述是不够严谨的(天知道你用的是CMR还是SMR?),如果硬盘标明是CMR技术,那么按照上述逻辑推论,我认为一定不是SMR技术。另外,只从硬盘的缓存容量大小来判断是否是SMR也不够科学。比如我有西数已经停产的1T容量的企业金盘,就曾有过Re3 64M缓存和 Re4 128 M缓存两个版本,两个都是 CMR(旧称的PMR),不能简单地说缓存大就可能是SMR技术吧?所以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买到自己称心的大容量硬盘,还是需要严谨地查看硬盘的简介和技术数据表Data Sheet,有个官方确认自己也放心。举例,比如西数的Ultrastar DC HC530,就在官网上详细描述了采用CMR技术。

楼主:
举例:我今天买了2个8T硬盘。

淘宝网页只是写PMR.

楼主:
我问店家,店家开始说是PMR,我在纠正他:PMR包括CMR 和SMR, 店家才回答是 CMR.

楼主:
我当然不相信店家。到西数官网下载了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明确说是CMR,并且企业级硬盘,用于数据中心。

我这才放心付款购买。

网友:
没想到啊,现在买个硬盘都要先下载原版数据手册仔细阅读后才敢买

网友:
可以预见,在SSD日益膨胀的情况下,很快普通民用硬盘全部变成爹娃盘

网友A:
之前一个2t硬盘挂了,京东换新的,开始看缓存那么大还以为自己赚了,后来才知道是叠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2t硬盘挂了,京东换新的,开始看缓存那么大还以为自己赚了,后来才知道是叠瓦盘 ...

是啊。有一段时间,我还专门买内存大的硬盘。

网友:
学习了,买盘要买CMR

网友B:
我也是去年被笔记本的叠瓦盘坑了,才知道有这么不可靠的硬盘。

网友:
我就中招了,买了个SMR硬盘,死慢死慢的.

网友:
同样这家买的,性价比高,服务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去年被笔记本的叠瓦盘坑了,才知道有这么不可靠的硬盘。

笔记本大容量的只能是SM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大容量的只能是SMR。

笔记本大容量估计真的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打容量估计真的你说对了。

应该是物理尺寸决定了CMR的容量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大容量的只能是SMR。

去年京东还有西数的9MM厚1T容量的CMR盘。 今年都停产了,目前cmr笔记本盘只有东芝和西数的500g的。   估计明年卖空库存,cmr笔记本盘都停售。  cmr单位容量价格高,竞争不过smr,毕竟大部分人都只会看容量。

网友:
以后怎么买硬盘   flash也没法提供可靠性

网友E(2021-01-23):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大容量的只能是SMR。

SMR是不是必定带TRIM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MR是不是必定带TRIM指令?

这个我没去了解过,你搞清楚了过来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没去了解过,你搞清楚了过来科普一下。

叠瓦盘(SMR)由于TRIM指令的存在会频繁整理硬盘数据,导致硬盘占用100%,响应时间上天,叠瓦盘在占用高的情况下点开一个文件几秒钟才响应也是很正常的

应该所有叠瓦盘都有TRIM指令。

网友:
学晚了,前几天刚买个2T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个2t硬盘挂了,京东换新的,开始看缓存那么大还以为自己赚了,后来才知道是叠瓦盘 ...

曾经我的西部数据云盘,用了2年就挂了。红盘。。。。。叠瓦盘。

网友:
笔记本现在不都是用  nv2了吗?

还有用sata的?

网友:
现在不是有了SSD阵列,估计过几年会普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曾经我的西部数据云盘,用了2年就挂了。红盘。。。。。叠瓦盘。

红盘不是NAS专用盘么,NAS硬盘怎么可以用叠瓦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盘不是NAS专用盘么,NAS硬盘怎么可以用叠瓦盘呢

之前叠瓦盘属于技术创新,名声还没用那么臭,很多高端系列都改用了叠瓦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红盘不是NAS专用盘么,NAS硬盘怎么可以用叠瓦盘呢

西部数据那个红盘就是坑,西部数据家庭云,真是2年就硬盘坏,坏一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西部数据那个红盘就是坑,西部数据家庭云,真是2年就硬盘坏,坏一片。

你说的是不是MyCloud的内置硬盘呢

网友G:
谁能推荐一款笔记本的CMR硬盘?正准备换笔记本硬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MyCloud的内置硬盘呢

没错,我就被那盘坑了,还好我有良好的备份习惯,3T的盘。里面2T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能推荐一款笔记本的CMR硬盘?正准备换笔记本硬盘。

SS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能推荐一款笔记本的CMR硬盘?正准备换笔记本硬盘。

 西部数据(WD)蓝盘 500G SATA6Gb/s 5400转16M 笔记本硬盘(WD5000LPCX)
刚买了一个备份数据,这个我查官网是cmr

网友:
HC320,8T不是说号称最强性价比的空气盘,前年也是这家网点1499 买了两个,这两年下来就是踢踏踢踏声晚上会有点炒,其它都还稳定。

网友:
笔记本盘垂直的最大的也就1T了。西数的黑盘有,以前的日立的,西数后来换了个标就。hc320也是显示是昱科(日立)的,速度的确快。

网友:
手头有两块 st1000vt001,找到的规格书上,只说是 Recording method: Perpendicular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错,我就被那盘坑了,还好我有良好的备份习惯,3T的盘。里面2T多数据。 ...

我也有个MyCloud,怎么知道用的是否叠瓦盘呢,不会所有MyCloud都是叠瓦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MyCloud,怎么知道用的是否叠瓦盘呢,不会所有MyCloud都是叠瓦盘?  ...

拆开如果看到是红盘,你趁早定时备份资料,不然那个盘死的惨,我的就是24小时开着,2年挂,而且很多人的都大概这个时间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开如果看到是红盘,你趁早定时备份资料,不然那个盘死的惨,我的就是24小时开着,2年挂,而且很多人的 ...

盘挂之前有什么征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盘挂之前有什么征兆么?

读写数据假死,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写数据假死,很卡。

你这个mycloud是4t单盘版本么?

网友:
确实是的,东芝官网也有专门说明;转速        7,200RPM(对应型号:HDWD130、HDWD120、HDWD110、HDWD105) 5,400RPM(对应型号:HDWD260、HDWD240、HDWD220) 震动感应器        支持 加载/卸载次数        600,000次 记录技术        CMR(对应型号:HDWD130、HDWD120、HDWD110、HDWD105) SMR(对应型号:HDWD260、HDWD240、HDWD220)

网友:
希捷的NAS酷狼 标注CMR。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开如果看到是红盘,你趁早定时备份资料,不然那个盘死的惨,我的就是24小时开着,2年挂,而且很多人的 ...

你的mycloud 用hdparm -I /dev/sda | grep TRIM 有输出么?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F:
拆开如果看到是红盘,你趁早定时备份资料,不然那个盘死的惨,我的就是24小时开着,2年挂,而且很多人的 ...

我的红盘也挂了

网友:
这帖子太重要了,我发现我nas用的就是西数的红盘SMR的,看来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了。好在某东三年质保,还可以等。

网友:
我就在阿莫推荐这家店卖,8T空气盘,其它性价比都不高且看其它论坛说技术都不可靠。
8T空气盘被人诟病就是噪音大,实际我放在脚底下机箱完全听不到声音(办公室有抽风机)。
准备组一个8盘位的nas——PS:GEN10 我现在要出,打骨折。
现在有四个盘,还准备入多两个,剩两个口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