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满足ISO 26262 ASIL安全等级B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0-09-25):
    求推荐一款满足ISO 26262 ASIL安全等级B的电源芯片,除了选用SBC芯片外,有没有带功能安全的电源芯片推荐的?

网友:
感觉车载上都在用SBC芯片方案,路过帮顶

网友A:
好像很少单独的吧,这种芯片一般是做qualify,按ISO26262这是属于二类器件。
如果要做到ASIL B的话,芯片自身需要有安全机制检测电压电流故障并能把这个状态输出好使得系统可以进入安全状态。

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少单独的吧,这种芯片一般是做qualify,按ISO26262这是属于二类器件。
如果要做到ASIL B的话,芯片自 ...

嗯 没有用过 所以问问。估计要做功能安全智能选择SBC了.....

网友:
英飞凌 35584 30682

网友:
35584 30682都可以帮助你系统达到ASILD,P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