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机器Photon mono,开始折腾光固化3D打印【63楼:打印精度让我震惊】

楼主(2020-09-25):
德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昨天已经到货,消毒一天,今天拆箱。

楼主:
外壳底座是塑料,但打印和活动部件都是铝合金。Z轴使用直线导轨。

网友:
天猫官方店买的?

楼主:
正面是一个很小的触摸屏,用于控制机器。

里面只有三个菜单:

打印
系统
工具

都只有一层子菜单,操作非常简易。

楼主:
底座右边是USB口(插U盘),电源开关。

楼主:
背后是电源插孔。

使用12V 4A 电源适配器。这个适配器的质量看起来应该不错。

楼主:
左边是散热孔。

网友:
我手上刚到一台不过不是光固化的  是PLA加热的

楼主:
① 是打印平台。
②是料槽。

打印平台纯铝合金,用料很足,沉甸甸的。

料槽底部是透明塑料,有个斜槽方便倒入树脂,内部有刻度,MAX是最大刻度。

楼主:
这块就是传说中的6.08寸黑白屏。

料槽就放在上面,打印头就压在上面。

如果树脂没有过滤干净,里面有固态大颗粒,打印平台就会压碎这块屏幕。

网友:
期待实际打印效果

网友:
围观解锁新设备

楼主:
打印之前,需要调平、Z轴校零。

方法很简单,也很容易操作:

网友:
期待实际打印效果+1

网友:
慢慢打零件。  做一把 gun试试!!!!

网友:
看看出来的作品如何

网友A:
降价了,也简配了,大量塑料件。

网友:
提醒一下,用纸漏斗时候一定一定要外面套一个塑料或金属漏斗,纸漏斗滤网比瓶口大的,第一次就掉坑里面了。
后来自己打印了一个漏斗,文件网上很多了。
树脂粘呼呼的,粘工具上,手套上,你摸任何东西都要注意,会污染很多地方。
坑多着呢

网友B:
一定要先松掉那个平台的螺丝保证平台可以上下松动再启动校零和调平,不然可能压碎屏幕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价了,也简配了,大量塑料件。

哪里简配了?我感觉关键的地方仍然是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先松掉那个平台的螺丝保证平台可以上下松动再启动校零和调平,不然可能压碎屏幕外壳 ...

这个肯定了。

另外,关机后,调平和调零数据应该不会丢失的吧?

网友:
网上有打印一个 盖,这样多倒的树脂不用到回去

楼主:
买机得时候,送了2瓶500克的耗材:

倒到料槽里。

开始打印:

打印平台会泡在树脂液体里。

打印了大半小时,发现加的树脂可能不够,于是暂停机器,打印平台升起来,看到打印出来的效果了。竟然是倒着打印的 :)

楼主:
突然有个问题想问:

如果打印过程中,不小心掉电了,重新通电,还能继续打印吗?

后记:问了客服,说不能。

网友:
我的也到了,准备明天去公司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简配了?我感觉关键的地方仍然是铝合金。

起码料槽本来铝合金的。
外壳本来钣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起码料槽本来铝合金的。
外壳本来钣金的。

但是Z轴换成了线轨。那些不影响精度的省点就省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料槽本来铝合金的。
外壳本来钣金的。

料槽用手敲击,发出金属的声音的。但表明我明明看到的是塑料。

料槽就算是塑料,强度已经足够了。这个地方完全不受力,也不影响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机得时候,送了2瓶500克的耗材:
打印了大半小时,发现加的树脂可能不够,于是暂停机器,打印平台升起来,看到打印出来的效果了。竟然是倒着打印的 :)

料加多了,打这个模型最多20mL,你最少加了200,怎么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加多了,打这个模型最多20mL,你最少加了200,怎么可能不够。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倒着打印的。开始看到打印平台都浮出来了。

另外,打印前,我才知道,树脂竟然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料槽用手敲击,发出金属的声音的。但表明额明明看到的是塑料。

料槽就算是塑料,强度已经足够了。这个地 ...

加了碳纤维,强度不比铝合金差的。

楼主:
感觉打印的精度非常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倒着打印的。开始看到打印平台都浮出来了。

另外,打印前,我才知道,树脂竟然是塑料的 ...

普通刚性树脂的基材是丙烯酸,也就是俗称亚克力的玩意。

楼主:
我完全是新手,光固定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印成功了。

以前看kaif_w 使用热熔的方法打印,一开始固定在台面上的操作就很折腾人。还有机械精度的问题,表明不太光滑,我不喜欢。

这次我打印的光固化,精度非常高,我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Z轴换成了线轨。那些不影响精度的省点就省点呗。

Z轴换成了线轨,打印精度肯定高很多。

另外这台机器的速度提高了2.5倍。

楼主:
离型膜有正反面的吗?怎样判断要换了?

刚才看了一下,20元1张。要拆32个螺丝啊 :)

得使用电动螺丝刀才行,否想太费力了。

楼主:
打印完了,4小时3分钟。

楼主:
确实不需要多少材料。

楼主:
取下罩子:

楼主:
∅35mm 这几个突起字体的精度让我吃惊!

这机器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完全是新手,光固定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印成功了。

以前看kaif_w 使用热熔的方法打印,一开始固定在台面上 ...

光固化这个是精细度高,精度还要考虑到材料收缩的。这个二次固化后会有一定收缩率,影响精度

楼主:
我不同角度拍摄。。。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型膜有正反面的吗?怎样判断要换了?

刚才看了一下,20元1张。要拆32个螺丝啊 :)

螺丝还是小事,这膜是没有打孔的,要用螺丝钻孔和裁剪,还要小心不能弄皱了。我以前用的时候膜是分正反的,非常光滑那一面是朝着树脂的,现在的膜应该也是这样。这个膜的作用就是在固化一层后平台要向上抬起,膜面很光滑固化后的树脂不会粘在上面。你取模型的时候应该可以感觉到,模型和那个铝平台粘得还是比较紧的,如果和膜也这样粘到一起了,上抬时可能拉断模型。所以如果膜的表面磨损了,一是可能在打印时有阴影,造成模型上面有不正常的固化部分,二是对模型产生拉扯造模型变形或断裂,就要换了。

网友A:
好像暂停后接不好哦

楼主:
取下来了。

使用95%的酒精喷了几次,然后清水泡了一会,味道很小了。

这样做二次固化?

我没有紫外线灯。

网友:
真的是高科技,就是要学好建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暂停后接不好哦

是的,就这里暂停了一下。看来以后不要暂停。

不过强度看起来影响不大。肉眼其实也很难看出来。

网友C:
要泡在酒精里清洗,光固化树脂不溶于水,用水洗没用,反而容易发白。

没有紫外线灯就等明天太阳出来了晒晒。

网友:
非常精致了,科技真是奇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泡在酒精里清洗,光固化树脂不溶于水,用水洗没用,反而容易发白。

没有紫外线灯就等明天太阳出来了晒晒 ...

要泡酒精多长时间?

料槽要泡酒精里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这里暂停了一下。看来以后不要暂停。

不过强度看起来影响不大。肉眼其实也很难看出来。 ...

你是不是暂停的时候把平台拿下来了?

我的Photon暂停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等打完一层抬起来的时候才暂停,并且Z轴电机保持锁定,Z轴位置是保持的,只要不动打印平台不会影响打印效果,我经常都是打完几层就暂停抬高看看底层有没有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暂停的时候把平台拿下来了?

我的Photon暂停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等打完一层抬起来的时候才暂停 ...

其实只是拍摄出来才看到的暂停接口部分,平时不会留意的。

这个我认为不是问题。

楼主:
我已经95%酒精泡起来了,为何不是使用100%纯酒精?

需要泡多长时间?

看来要买个紫外线固化灯,最好是一个箱子,不会泄露紫外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95%酒精泡起来了,为何不是使用100%纯酒精?

需要泡多长时间?

只是95%酒精比较好买和便宜,你用分析纯当然也没问题……
老外更多是用异丙醇(IPA)的,只是这玩意国内不太好买。
一般清洗几分钟就够了(最好搅拌酒精或晃动模型),泡的时间太长会变脆。
Anycubic在国外有推出一款清洗+固化机的,不知道为什么天猫店里没有卖。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95%酒精泡起来了,为何不是使用100%纯酒精?

需要泡多长时间?

我泡了酒精半小时,拿出来了,怕再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泡了酒精半小时,拿出来了,怕再泡出问题了。

酒精清洗的目的是洗掉取出模型时附着在模型表面多余树脂,一般是打印戒指或者微型人像之类表面存在很小的凹凸不平细节的,才需要仔细清洗,否则树脂填在里面二次固化后,细节就没了。清洗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洗干净了就可以。像样品这样没什么表面细节的,对尺寸精度要求也不高的,随便洗洗就可以固化了。。如果没紫外灯,晒太阳也行。

网友:
心动了 很好玩. 不知道超声波+酒精洗会不会更好

网友C:
对的,像这个巴黎圣母院的窗花,我是泡酒精里面再用针筒吸了酒精喷着清洗的,不然树脂残留在里面,一固化就封起来了。

有些精度要求不高的模型,反而可以不洗直接照灯固化,那样出来的表面是光滑透亮的,像绿翡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像这个巴黎圣母院的窗花,我是泡酒精里面再用针筒吸了酒精喷着清洗的,不然树脂残留在里面,一固化就 ...

你使用得固化灯购买链接给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95%酒精比较好买和便宜,你用分析纯当然也没问题……
老外更多是用异丙醇(IPA)的,只是这玩意国内不 ...

Anycubic是国内的公司吗?

很厉害啊。

楼主:
灭蚊灯含有紫外线吗?可以固化吗?

楼主:
下一步,就是下载网上找到的一个狗狗3d图。

学习切片软件。然后打印。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764200

楼主:
小孩玩段断了底座。我拿到阳台拍摄。

上面凸起来的字体的打印精度,达到了让我震惊的程度:

网友:
学习了,原来光固化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
那种消毒用的紫外线灯也能用来做固化吧。

网友D:
这帖子弄得我又想入坑了,地方有限,我再忍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弄得我又想入坑了,地方有限,我再忍忍

完全不占地方。

我在阳台角落找了一个地方。平时用布遮起来,防尘又防太阳。

下面的宜家铁柜装3D打印的配件和材料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帖子弄得我又想入坑了,地方有限,我再忍忍

+1                        等J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等JLC

嘉立创的打样在这台机器面前,除了材料和幅面外,其它比如精度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像这个巴黎圣母院的窗花,我是泡酒精里面再用针筒吸了酒精喷着清洗的,不然树脂残留在里面,一固化就 ...

这个效果好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nycubic是国内的公司吗?

很厉害啊。

是国内公司,其实他们只是方案整合公司,同样的方案国内外好多家在做,一样的屏,一样的主板,一样的软件,只是造型结构有少许区别而已。

当然营销是厉害的,这么多家就Anycubic的卖得最火(主要还是降价幅度够狠 )。

网友F:
有没有幅面更大的机器?
打几次就回本了,精度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幅面更大的机器?
打几次就回本了,精度真好

有,幅面大点都要2000元以上。这一款因为有1000元的降价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使用得固化灯购买链接给我一下,谢谢。

我自己DIY的,30W的紫外线灯珠。

网友G:
看原理,打印速度主要与物品高度有关吧。如果东西小,应该可以拼接成几个一起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原理,打印速度主要与物品高度有关吧。如果东西小,应该可以拼接成几个一起打印。 ...

是的。打印速度跟大小没有关系,跟高度有关。

的确是可以拼版打印。

网友D:
这打印原理和FDM不同,FDM拼在一起不会省时间,这种不一样,不论大小打印一层时间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打印原理和FDM不同,FDM拼在一起不会省时间,这种不一样,不论大小打印一层时间都一样. ...

FDM需要xy轴的机械运动,所以精度不会高。

而这台的xy轴不需要运动,是使用6.08寸屏幕直接显示、曝光、固化。所以,精度非常高。

网友H:
请教一下,光固化打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只要用紫外线晒过就几乎无毒或者说毒性降到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光固化打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只要用紫外线晒过就几乎无毒或者说毒性降到很低了 ...

可以这么说。

如果还是怕,其实塑料注塑出来,也是有毒的。

网友I:
这个有毒成份主要是什么?对人的危害有多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毒成份主要是什么?对人的危害有多严重?

树脂是液体。里面肯定是使用了溶剂。

除了酒精和水外,我感觉任何溶解都是有度毒的。

楼主:
买了一台原厂的清洁固化机。

两台机器放在一起使用,如虎添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毒成份主要是什么?对人的危害有多严重?

树脂本身没有毒性,是里面的紫外固化剂有害。受紫外光照射变性以后就没有毒性了。这个东西的配方是保密的,因为会直接影响树脂固化后的物理性能。最开始光固化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些专业博士自己调配的,所以每一家都不同,也不清楚是什么成分。我觉得本质上和环氧树脂的固化剂差不多,环氧树脂固化剂主要毒性是刺激呼吸道粘膜,刺激眼睛和致癌性。5年前我用过的一种,我自己最直观的副作用是萎。现在很多卖家宣称是无毒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机溶剂蒸汽都是不能大量吸入的,所以要做好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脂本身没有毒性,是里面的紫外固化剂有害。受紫外光照射变性以后就没有毒性了。这个东西的配方是保密的 ...

所以我放在很通风都阳台使用。

楼主:
打印了第2个作品,继续被光固化的精度震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453

网友:
又勾起了我的兴趣,会持续关注

网友:
看的十分激动啊,非常想买啊

网友J:
官方有清洗和固化的机器, 799。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ies=5919063:6536025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官方有清洗和固化的机器, 799。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10.5-b-s.w4011-17811456171.8 ...

我买了。

官方不厚道,这机器不能吊起photon mono的平台清洗的。要将打印作品先拆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

官方不厚道,这机器不能吊起photon mono的平台清洗的。要将打印作品先拆下来。 ...

我一般都是把支撑都拆了才洗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了。

官方不厚道,这机器不能吊起photon mono的平台清洗的。要将打印作品先拆下来。 ...

那这个清洗机值得购买吗?有套餐, 准备入手。
这个有哪些是消耗件,需要经常更换的? 看的是 Photon Mono,6inch 2K 黑白屏。

网友(2020-11-22):
有没有比较使用的切片软件,求介绍

网友:
我一般用Cura 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这个清洗机值得购买吗?有套餐, 准备入手。
这个有哪些是消耗件,需要经常更换的? 看的是 Photon Mo ...

非常值得买。

 Photon Mono的的打印平台是不能放清洗急里面的,因为没有挂的地方。(其它机型可以)

网友:
这个可以打印电路板钢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