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cubic Photon 的原装光敏树脂69元/500克,这个价格值得买吗?

楼主(2020-09-25):
买两瓶,价格打88折,送一瓶。

问了客服,备注说出想要的颜色就行。

我看外面杂牌的都要90元,有品牌的120元。68元远远低于我的期望啊 :)

如果大家认为ok,我买6瓶备用。小孩很多东西要打印。

0幅治本段内容₳E2ldcUCOuq5₳转移至绹..寶或点几炼接 https://m.tb.cn/h.VAKCIGv?sm=b6ebf3 至流览器【Anycubic  光固化3D打印机耗材 光敏树脂 棕瓶包装500克/1000克】

网友:
如果是自己操作,建议先用一瓶试试吧,觉得想打再买比较划算。光固化比起FDM还是麻烦多了,有可能会打印几次就不想打印了。而且这种普通树脂强度一般不大,没什么韧性,不适合螺丝钻孔。另外要准备95%酒精和那种厨房搞卫生的手套或者手术手套,专用的清洗盆,超声波清洗机可以考虑配一台。

刚看了下宝贝介绍,收缩率有3%~4%,打印时可能还要考虑到,不然影响精度

网友:
刚开始打印 肯定比较消耗把, 可以先买几瓶, 好的也买点,要求高的时候换好的用

网友A:
SLA的精度虽然高,但是使用起来真的比FDM麻烦很多,尤其打印好之后还要清洗、二次固化。树脂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的,给孩子玩的话,还是FDM比较安全吧。另外,即使是号称增韧的类ABS树脂,机械性能也是比较差的,耐候性也不如普通PLA、ABS。所以如果不是对精度要求特别高,还是FDM好用点。

网友B:
用完了再买,这玩意没你想象的消耗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完了再买,这玩意没你想象的消耗那么快……

我主要是问价格。

价格适合我就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的精度虽然高,但是使用起来真的比FDM麻烦很多,尤其打印好之后还要清洗、二次固化。树脂可能会造成皮肤 ...

我就是对精度要求特别高的人。是接受不了FDM的粗糙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问价格。

价格适合我就下手了。

耗材还是随用随买,放太久可能影响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材还是随用随买,放太久可能影响特性。

好。

我准备只买一种材料,小孩玩具涂色。

如果只使用一种材料,你有什么推荐? 什么颜色和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

我准备只买一种材料,小孩玩具涂色。

就配套的那种刚性树脂最容易打,也最便宜。

要更好的细节呈现可以试试易生的红蜡树脂,不过贵而且不好伺候,曝光参数要仔细调整,不然失败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配套的那种刚性树脂最容易打,也最便宜。

要更好的细节呈现可以试试易生的红蜡树脂,不过贵而且不好伺 ...

好,就刚性树脂。

网友C:
可以试一下水洗树脂 打印完直接用清水冲就可以,不用泡酒精.洗完用紫外线固化一下就OK.并且气味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一下水洗树脂 打印完直接用清水冲就可以,不用泡酒精.洗完用紫外线固化一下就OK.并且气味几乎没有 ...

我买了清洗和固化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