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烤箱这种老式温控器,装在加热箱外面,这怎么测量温度呢?

楼主(2020-09-25):
首先说明我这说50几块钱的,买来烤PCB的。
但是1,2百的也是这样差不多的,温控器也是这么安装,铁皮也是那么薄。

温控器又不安装在加热箱内,也没有紧密贴着进行热传导,怎么来判断温度呢?
即使可以调节出某个点的温度对应,但是这样的传热方式,换个温度,也做不到基本线性对应吧。

网友A:
一般烤箱控温很惨的,尤其是没有风扇的这种,如果把探头伸进去测,不同位置温差可能几十甚至上百。。
还有一种机械控温是带一根不锈钢管的,里面可能是气体,热胀冷缩带动膜盒和触点,曾经买了一个,实测迟滞窗口可达70度…………

他们玩烘培的所谓的“每个烤箱都是不同的”的这种玄学发言的真正原因就是这了。。

想开点的话,就是这个控温器只是“火候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烤箱控温很惨的,尤其是没有风扇的这种,如果把探头伸进去测,不同位置温差可能几十甚至上百。。
还有 ...

我准备买个风扇固定在侧面,不过得找个金属的才耐高温

网友:
这个重要的是时间,不应该脚温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个风扇固定在侧面,不过得找个金属的才耐高温

难搞啊,我想加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叶片金属的可以,电机耐不了那么高温啊,那种带风扇的烤箱都是加长轴的。。需要一个与之配合的腔体

网友:
加长轴,通过轴套,电机放外面,叶片放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搞啊,我想加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叶片金属的可以,电机耐不了那么高温啊,那种带风扇的烤箱都是加长轴的 ...

这种电机估计可以吧,有4个孔挺好固定的,看介绍是微波炉或者烘箱之类用的。
只将轴伸进去,问题估计不大,想更保险点,找那种马达底部也带风扇的,给自身也散热。

网友B:
铁板烧不好么,非要烤箱烤,这个温控就算了,改太多东西才能达到要求的,不如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板烧不好么,非要烤箱烤,这个温控就算了,改太多东西才能达到要求的,不如买成品了。 ...

我今天也花30块多买了温控,也花了23块买了铁板烧(12cm*7cm)
几十块钱的东西,买来玩玩比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机估计可以吧,有4个孔挺好固定的,看介绍是微波炉或者烘箱之类用的。
只将轴伸进去,问题估计不大 ...

电机类型对,但那是微波炉给磁控管那边吹风用的,烤箱的轴比这个长,而且有2个风扇,一个是搅动烤箱内部热气的,另一个应该是产生一个用来隔离热量的保护气流的
此图搜索关键字“美的电烤箱配件 风扇电机MDC-32A 散热电机 风叶”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典型的“人工智能”型温控,楼主还是买个带温度传感器的装上稳妥。

网友:
这温控不带反馈而已,就像电烤炉的温控也不带反馈的呀,为什么要监测温度呢……

楼主:
花了30几块钱买了个温控器,箱子温度控制得还凑合,因为也没风扇循环,有几度波动很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了30几块钱买了个温控器,箱子温度控制得还凑合,因为也没风扇循环,有几度波动很正常了。

最后一图是热融胶?不怕烤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是热融胶?不怕烤化了吗

还好,试了220度,传到温控器边上热熔胶温度并不高。

网友(2020-11-20):
买个带风循环的烘箱,再一个这个冒烟,回流完了房子里味道很难闻,我自己家做烘箱的都不敢用一般的烘箱,全部是内档不锈钢满焊,外面加排风机和换新风,先预热到220度,开门自动停加热和风扇,然后放进电路板,关门温度就只有180了,按启动跑程序,等温度再回到220,就融化了锡膏,自动停止加热,线性降温到80度,然后抽风机启动直到里面温度降低到50度,里面空气已经被抽出去800个体积,换风这么多,开门还是闻得一点点味道的,这真不是个在自己办公室里干的活,我都搬到楼顶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试了220度,传到温控器边上热熔胶温度并不高。

最先坏的肯定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楼主,我们用专业的+-度的炉子烤红薯。烤出来的红薯像砂一样,直掉砂。不是一般的好吃。

网友:
SSR需要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