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安装时有很多错误提示,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25):
准备下个立创的EDA玩下,结果安装时发现有很多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
全部点忽略装了上去。结果双击运行没反应。

楼主:
把之前装的删除,然后重启电脑之后,安装OK.有个小问题,单是把软件卸载好像不行,必须手动把那生成的lceda文件夹手动删除才可以。

网友:
应该是不影响的,除非是安装文件夹卸载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