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了,刚入手的Photon mono 用默认参数打印配套u盘的TEST.pwmo文件失败

楼主(2020-09-25):
具体失败原因未明,望高手指点

楼主:
应该是刚开始,就没粘上

网友:
调平没调好。

网友:
平台归零时没调平,导致平台在零点时与底下的离型膜间隙太大,第一层固化时根本就没有粘到平台上,所以后面的就全部失败,全部固化在料槽里了。你这要看下失败品能不能从离型膜上弄下来,如果粘太死了可能要换膜了。另外剩下的树脂要确保过滤干净了才能用,如果有残渣在里面小心归零时压坏屏幕。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离型膜边上变形了。 虽然用纸调平了。 但料盒离型膜边上有皱折,料盒与屏之间有空隙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离型膜边上变形了。 虽然用纸调平了。 但料盒离型膜边上有皱折,料盒与屏之间有空隙 ...

皱折很小, 没打印经验,加上店家寄过来就有了,所以以为影响不大, 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