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能否打断“连续折线”为多条单一线段?方便修改PCB走线和边框线

楼主(2020-09-25):
边框线,一般AUTOCAD画DXF,JLCEDA再导入。

在JLCEDA里面调整边框线,但是有时候双击选一根线,会把相连的其它线一起选了。

PCB走线也是,大多走的都是连续折线,我想删除最近一段直线,保留其它走线,有时也做不到,只能选全部。

有时候可以,有时不可以,那说明EDA对这些折线处理还不是很完善。

那能不能跟一般CAD软件一样,有打断功能,连续的折线打断成为多条单一线段,用户修改起走线或者边框也方便些。

网友:
二次单击可以选中单线段并删除。
也可以右键删除单线段。
选中单线段后才可以双击加节点,这个是因为支持二次单击删除单线段导致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选中完整导线,后面加的二次单击选中单线段。会有点不习惯。后面会改为单击直接选中单线段

网友:
这不就是pads 的切线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