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出小毛病后,你们发挥过哪些电工特长呢?

楼主(2020-09-25):
比如换个尾插,换个屏幕
当然也可以是硬件大升级,
如把字库从32g换成128g,或者换个RAM芯片什么的

网友:
买新的,修锤子。

网友:
熟练京东下单

网友:
比比人更快地打开手机官网下单

网友:
经常去咸鱼二手淘,总结经验,千万不要买美版,指纹支付不能用,最好选港版

网友:
电工不会把"ROM"叫成"字库"

网友:
自己换短路的mlcc电容

网友A:
手机进水,背光不亮。
拆开后发现里面的1x1mm的BGA背光芯片不仅烧坏了,还把自己烧成渣了,一碰就碎,PCB焊盘也全掉了
最后只能找了一个TSOT23-6的Boost另行布线飞上去,分立器件搭逻辑兼容原先的控制信号
反正最后能凑合用了,不过调光不线性,亮度也低得多,强光时候还会闪,不知道是不是上一级电源给烧残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进水,背光不亮。
拆开后发现里面的1x1mm的BGA背光芯片不仅烧坏了,还把自己烧成渣了,一碰就碎,PCB焊 ...

那估计是限流了。有限流芯片确保功率不超标。

网友C:
只会换屏幕,电池。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网友:
换过电池、屏幕,尾插没有风枪不敢搞。。

网友D:
三星note2的玻璃碎了,拆玻璃时把液晶屏搞挂了

废弃手机打算拆ssd改u盘,ssd拆下来以后,发现焊盘太小,新手,植锡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会换屏幕,电池。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换屏幕最麻烦  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换到新屏幕上  前段时间换个屏幕花了两个小时

网友:
换过触摸屏,和液晶屏

网友:
早期手机带外置天线的,断掉后,用网线绕了一个用热熔胶粘在里边做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限流了。有限流芯片确保功率不超标。

按理说新换的芯片效率不可能很低,而且上以及电源是4A的

网友:
最大的特产就是拿工资买新手机

网友:
感觉没必要,直接换新的,完事!

网友:
换个电池屏幕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新换的芯片效率不可能很低,而且上以及电源是4A的

进线被限流了很有可能。否则电池就着了。

网友:
以前还是会换总成换电池换主板换外壳刷刷ROM的,现在手机都成了快消品,都想快点坏然后换更新的。

网友:
这个标题一股浓郁的 知乎 味道。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太精密了,确实佩服修手机的焊接功夫,其它行业用的器件不可能这么精密。

网友:
第一部手机,屏幕不亮拿去修,维修的一口要50块钱,让当场拆开看什么问题不愿意,后来自己花1块钱买了螺丝刀,拆开一看只是排线松了。
几年前一个中兴手机,连续换了三次屏幕,其他手机从来没有换屏幕过。

网友:
iPhone 6今天突然没法导航了,GPS信号弱。怎么修~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线被限流了很有可能。否则电池就着了。

也不会啊,主PMIC手册我看过,功率完全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手机太精密了,确实佩服修手机的焊接功夫,其它行业用的器件不可能这么精密。 ...

哈哈,我老爸有学生专修手机,破尖头烙铁+破风枪直接怼0.3 bga轻轻松松。。。。

网友:
三星,換5个了,还没折腾过

网友:
经常拆了装不回去了

网友:
我的水果6s一到冬天就被冻关机。作为电工,我买了个大充电宝随时带着。。。

网友:
我就给我的6SP换过屏幕。

网友(2020-11-08):
只能换马达,摄像头,屏幕,喇叭,电池其它的无能为力。基本上就是换电池与屏幕模组。

网友:
拆了,連屏蔽蓋都撬開

网友:
扔垃圾桶???或者换一把剪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note2的玻璃碎了,拆玻璃时把液晶屏搞挂了

废弃手机打算拆ssd改u盘,ssd拆下来 ...

修东西,最头疼的是拆外壳,不清楚哪里有卡扣螺丝,估计我动手也是这个结局……

网友:
我自己换过外壳,也换过总成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