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装HEX转换为汇编

楼主(2020-09-25):
手上有一个HEX文件(芯片是STM32F334R8)的,老板给的,可能是以前工程师留下的。想改一下程序的一个参数。我想先将HEX转换成汇编,在汇编下改。求问有没有HEX转汇编的方法。

网友:
直接丢进IDA?选ARM littleendian指令集就行

网友:
这个参数有这么容易改?如果不熟悉,够你玩个一年半载了

网友A:
如果对hex转汇编都没有手段,最好不要提修改汇编了。善于借助外力也是很重要一种能力,而且一般来讲成本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hex转汇编都没有手段,最好不要提修改汇编了。善于借助外力也是很重要一种能力,而且一般来讲成本更 ...

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我看来,只要耐心钻究,多找资料,多请教人,就能做到。事实也总是这样,做一件事,不是看这件事有多难,而是取决于决心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hex转汇编都没有手段,最好不要提修改汇编了。善于借助外力也是很重要一种能力,而且一般来讲成本更 ...

能有多难呢,我只需要反编译出汇编,再看一下ARM的指令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位置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ida了解下,这就是反编译的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有多难呢,我只需要反编译出汇编,再看一下ARM的指令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位置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

先说抱歉了,看来打击了你的积极性了。
其次回答下你的问题,反向HEX, stm32的话,可以用IDA,可以搜索到绿色版或安装版,论坛里也有大佬放出资源。
最后,在我看来的确不难,主要是你的目的是拿来之后为新产品或老产品升级修改变量用,不是学习用。
如果是学习,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如果是为了修改别的产品的参数为己用,花费的时间成本会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有多难呢,我只需要反编译出汇编,再看一下ARM的指令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位置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

难不难很多时候看运气,灵感,跟写代码还是差别很大。
ida应该是最强的反汇编工具,弄个试试先,代码量大的程序,想把整个程序分析明白,找到相应的地方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在我看来,只要耐心钻究,多找资料,多请教人,就能做到。事实也总是这样,做 ...

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能做到和不能做到都是相对而言的,当做一件事所要付出时间、精力、费用等大大超出了一般认可的范围,就认为是不能做到的。
比如你说的这件事,并不是绝对做不到,但是要做的话可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究它,也许重新开发一套程序都比它快的多,所以从这种意义来说,一般就把它认为是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抱歉了,看来打击了你的积极性了。
其次回答下你的问题,反向HEX, stm32的话,可以用IDA,可以搜索 ...

HEX反编译汇编,修改参数这个事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也多次建议,不如重新写一遍程序,然而老板认为周期太长,他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能做到和不能做到都是相对而言的,当做一件事所要付出时间、精力、费用等大大超出了一 ...

老板说,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的时候,你能拿他怎样。

网友:
我来帮你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说,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的时候,你能拿他怎样。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比如说修改一下串口波特率之类的 ,直接搜索寄存器地址,很快就搞定

网友C:
是偷的别人的hex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反编译汇编,修改参数这个事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也多次建议,不如重新写一遍程序,然而老板认为周期太 ...

有可能你hex改参数花的时间比重写一遍还要长也说不定

网友:
坑太大,万一啥全局变量要吃苦头了,小工程重新开发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工程也不敢随便改,给你C代码都要出错何况二进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反编译汇编,修改参数这个事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也多次建议,不如重新写一遍程序,然而老板认为周期太 ...

如果你知道原来参数的值是多少,那搜下,运气好可能就几个地方,判断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有多难呢,我只需要反编译出汇编,再看一下ARM的指令集,找到对应的寄存器位置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

难就难在要确保更改无误了,这么做风险太大。老板的意见是老板的意见,但你要是这么做了,出问题了也是你背着。

网友:
有特征的话(例如参数可以读出),不用反汇编,按值检索定位到地址

网友D:
老板自已都没源码。估计不是你们公司的产品。

网友:
可以外包出来改,不但可以改,增加功能都是可以
看钱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偷的别人的hex吧

你才偷!你这人怎么这样说话,你亲眼见了?偷你的了?你有什么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自已都没源码。估计不是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能确定每个老板都懂什么叫源码?有HEX就能生产,以为有HEX就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HEX和源码的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说,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的时候,你能拿他怎样。

老板一言堂的公司还是不要待了

网友:
LZ和你的头像好配丫~

祝你好运,遇到问题可以上论坛来问,纯技术领域的问题大家还是会非常热心的帮助你的,技术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谁都控制不了的了~

网友:
如果只改个参数的话可能还好,关键就是靠特征字来搜索对应位置,不过如果对Hex文件功能本身不知道的话也要花很长时间,当然也要看Hex大小及复杂程度

如果是改功能的话建议放弃吧。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联系方式。

网友E:
IDA逆向教程奉上,大家一起搞哇,共同学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9WrT0C71eK3VlTa-gwzZQ
提取码:esg2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A逆向教程奉上,大家一起搞哇,共同学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9WrT0C71eK3VlTa-gwzZQ
提取 ...

非常感谢。。。。

网友F:
STM32破解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M32破解太便宜了

那是得到固件便宜  楼主要改功能。。。

网友:
有源码,注释不清都看的恼火。这种反汇编的更是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提供一下联系方式。

企鹅9564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