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手机主板上都排线扣一般是怎么更换

楼主(2020-09-26):
三星note10+,突然就充不了电,送售后,结果售后的人还把手机弄黑屏了,说要返到北京总部维修。由于手机上有些资料没备份,不想返厂,返厂数据全都没了,就从售后把手机拿回来了。自己拆开看了看,应该是主板上的液晶屏排线扣给售后的人弄坏了。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维修大神,这种排线扣在外面手机维修店修是否容易翻车,自己换是否有操作的可行性。

网友:
不知是否支持usb外接屏幕?

网友A:
我的经验对楼主应该有参考价值:

1。先观察能否开机。如果只是没有显示,有得救。

购买图中的设备:

8.0复制本段内容₳WW9ac5b6o3G₳da開绹..寶或点几链街 https://m.tb.cn/h.Vz7OLuM?sm=4928e1 至流览器【NS任天堂Switch type-c HDMI转换器mate10 pro p20扩展坞连显示器】

接上去,开机电视上不会立即有显示,要进入到开机密码输入的地方(如果你的手机设置了开机密码),就会开始有显示,输入开机密码,输入sim pin 密码(如果有设置)。触摸屏坏了不要紧,接入一个鼠标操作。

我就是上面的方法,将一台三星note8 机器的数据备份出来。

2。换屏幕是不必删除数据的。
      你维修声明:有个人重要数据没有备份,请尽量不要删除数据。
      维修中心会帮你做备注,但也会跟你声明:不能保证任何东西。你必须同意。

    但你这个需要焊接主板,可能情况又有不同,我上次纯粹换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对楼主应该有参考价值:

1。先观察能否开机。如果只是没有显示,有得救。

谢莫大,手机可以开机,本来的故障是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黑屏是送售后给我搞坏的。我先买一个试试外接显示器还能不能用,不行再想其它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莫大,手机可以开机,本来的故障是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黑屏是送售后给我搞坏的。我先买一个试试外接 ...

不要买外接显示器了,直接usb远程桌面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外接显示器了,直接usb远程桌面过去就可以了

解不了锁,dex插上也没反应。请问USB远程桌面怎么操作呢,多谢。

网友:
电脑上安装刷机精灵,然后手机接电脑看看。里面有备份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不了锁,dex插上也没反应。请问USB远程桌面怎么操作呢,多谢。

scrcpy-win64-v1.12 , 不确定要不要授权,忘记了,如果要授权,触摸还可以用的话尝试盲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cpy-win64-v1.12 , 不确定要不要授权,忘记了,如果要授权,触摸还可以用的话尝试盲点吧 ...

好的,谢谢。触摸应该也不行了。

网友C:
我看淘宝上有卖这个座子。要用风枪吹。
去修机之前应该先备份一下数据啊!
这售后也太菜了,这两个脚应该是没对准硬插弄掉的吧!按理一般稍微对一下,按下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淘宝上有卖这个座子。要用风枪吹。
去修机之前应该先备份一下数据啊!
这售后也太菜了,这两个脚应该是 ...

是的,以后长个记性,记得备份数据。因为只是充电不行,以为是充电线圈之类的坏了,这种一般当场换了就行,谁曾想售后的操作太迷幻。

网友:
https://space.bilibili.com/32527 ... mp;ts=1601105651562

修手机的这个座子对他们没压力

网友:
热风枪吹

楼主:
已入note20u,昨天拿出note8备用,电池太不耐用了。买了转接线,显示器可以看到锁屏界面,接了鼠标还是无法操作,试了note8是可以通过鼠标解锁的,可能解锁机制不一样了。再折腾一下,不行就去找个修手机的换排线座试试。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没搞过的八成拆不下来这座子

网友D:
这是个手艺活,没训练过想一次成功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手艺活,没训练过想一次成功基本不可能。

是的,打算到外面专门修手机的地方修了。确实是手艺活,维修师傅在没有换座子的情况下一番操作可以短暂亮屏了,只是还是有点接触不良,等某宝买的座子到了再去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入note20u,昨天拿出note8备用,电池太不耐用了。买了转接线,显示器可以看到锁屏界面,接了鼠标还是无法 ...

你是买我上面推荐的设备吗?

我那台鼠标是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买我上面推荐的设备吗?

我那台鼠标是可以使用的。

您推荐的那款下架了,某宝找了同款要隔一天才发货,就在同城买了个同类型的转接线。测试了note8可以通过鼠标解锁,note20在锁屏的状态下第一次连接要通过手机解锁一下才能使用鼠标,估计note10是同样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