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打印好3D玩具后涂色的颜料(是否我不需要购买很多颜色的树脂材料?)

楼主(2020-09-26):
最好有淘宝链接。

最好能做到下图的效果。

另外,如果涂色能做得这么好看,我感觉不需要购买很多种颜色的树脂。只购买一种颜色的就行。大家推荐一下我主要购买哪一种材料?

网友:
塗料有毒,盡量不要給小孩用。能想到的是丙烯顏料了,不過塗在光滑表面有拖痕,要稀釋後乾了再涂,反復若干,小孩肯定嫌煩。另外就是買模型漆,我估計就是硝基漆

网友A:
买手办模型漆
毒性从小到大: 亚克力漆 珐琅漆  硝基漆
干燥速度: 硝基漆 亚克力漆 珐琅漆
亚克力漆是水溶性的, 另两个是油性的, 色彩硝基漆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手办模型漆
毒性从小到大: 亚克力漆 珐琅漆  硝基漆
干燥速度: 硝基漆 亚克力漆 珐琅漆

那就买亚克力油?

楼主:
打印的树脂材料,如果只买一种,买哪一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买亚克力油?

亚克力漆这类水溶性的漆相比油性漆颜色不够艳丽, 光泽性也要差, 如果要做出金属性色彩也不如油性的, 漆面也没有油性的牢固容易掉漆. 好处就是相对环保低毒
另外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漆适用工具也不一样, 有些不适合笔涂得上喷枪喷涂
PS: 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的模型, 后面实在发现不光手残也没绘画天赋, 配色都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漆这类水溶性的漆相比油性漆颜色不够艳丽, 光泽性也要差, 如果要做出金属性色彩也不如油性的, 漆面 ...

安全第一。

水溶性适合小孩玩。

谁能推荐淘宝购买链接?最好是混合包装,十几个颜色,每个颜色一点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第一。

水溶性适合小孩玩。

很久不玩模型了,没有店铺推荐,  只能推荐品牌: 日本田宫 郡仕, 西班牙AV
其中AV可以用水稀释, 日本田宫 郡仕需要稀释剂,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产品

网友B:
用过AV水性漆,基本没什么味。
涂在FDM的PLA上。

不知直接涂在光固化树脂上附着力如何,如果容易掉,可以先喷一层水补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AV水性漆,基本没什么味。
涂在FDM的PLA上。

AV水性漆,水补土等,能给一个购买链接?

水在3D打印的刚性树脂上使用过?

楼主:
西班牙AV漆品种不全,我想买黑白红蓝绿黄6种颜色。

这家店有国产的,也便宜。

但店家说不能用于塑料上。

楼主:
西班牙的AV品牌,找到发火,都没有找到黑色。

我要买 黑,白,红,黄,蓝,绿 6种色。

楼主:
水补土已经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V水性漆,水补土等,能给一个购买链接?

水在3D打印的刚性树脂上使用过? ...

av 漆,西班牙疫情原因,缺货。

水补土,我也用的是郡士喷罐。

网友C:
本来直接照着手办喷漆学是最方便的(是一个很成熟的爱好产业),但无奈不适合儿童玩具。

如果按手办喷漆来做,树脂就只需要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 漆,西班牙疫情原因,缺货。

水补土,我也用的是郡士喷罐。

再问几家店,都不齐的话,先用国产。

国产8.5元(西班牙1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直接照着手办喷漆学是最方便的(是一个很成熟的爱好产业),但无奈不适合儿童玩具。

如果按手办喷漆来 ...

看来需要先使用水补土喷一次。否则水性器无法给树脂上色。

网友(2023-04-12):
引用 楼主:
看来需要先使用水补土喷一次。否则水性器无法给树脂上色。

水补土挺麻烦的 买瓶消光 b514(大概40多一瓶)  摇动均匀 稍微喷一下很快就干了 水性漆就可以上了
还有就是买点国产的汽车漆也可以喷的 便宜又方便 3和喷漆  10来块一瓶水性漆各种颜色随便玩 用的时候记得通风就好干的也特别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