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文本显示器(6) 设计器 之状态文本暨第一个预览版本发布

楼主(2020-09-26):
在前面的控件设计中,我们看到了功能强大的文本控件以及图片控件的功能。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静态的,也就是你设计好了之后,它就一直在屏幕上的那个地方按照设计的样式显示。

考虑一下以下非常常见的场景。你的设备有一个工作报警状态,正常时候,你希望显示一个OK的图标,异常时候,希望显示一个NG的图标。
同时,你还希望显示对应的文字,甚至这两种不同状态下的文字风格都不一样,如下图所示:

系统正常状态下显示界面:

系统异常状态下的显示界面

看到二者的差异了吗,我们需要根据系统某个变量的值,比如
变量=0 时候,显示 系统正常字样以及对应的图片。

变量=1 时候,显示 系统异常字样以及对应的图片。

从示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状态下的的图片和字体样式均不一样。这与单独的静态文本控件和静态图片控件是有差异的。
状态文本,组合了二者的功能。同时,根据绑定的变量值,可以显示对应状态下,我们配置好的任意图片和文本信息。

有了这样的控件,我们就可以根据系统的各个变量,来设计对应想要的显示界面效果。这些显示界面会根据值的变化而自动变化。

可以说正是有了状态文本,使得我们的界面设计更灵活生动,真正的活了起来。

比如 你想做一个操作提示界面,配以生动的图片以及提示信息。
你只需要做好不同的界面之后,然后绑定对应的变量即可。
例如 提示变量的值 = 0  显示状态0对应的图片以及提示文本信息
例如 提示变量的值 = 1  显示状态1对应的图片以及提示文本信息
例如 提示变量的值 = 2  显示状态2对应的图片以及提示文本信息
例如 提示变量的值 = 3  显示状态3对应的图片以及提示文本信息
例如 提示变量的值 = 4  显示状态4对应的图片以及提示文本信息
.....

因为状态文本是对静态文本以及静态图片功能的组合增强,因此,这里只贴出具体的属性画面,具体的属性信息可以参考静态文本以及静态图片

变量绑定以及变量格式设定:

边框设定,滚动设定等高级显示效果设定

文本属性设定:

图片属性设定:

相对而言,状态文本是整个系统中比较复杂的一个控件,也是功能强大的一个控件。因为涉及到了变量的绑定。
在完成这个控件设计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规划控件字节码的定义。在控件字节码定义好之后,可以开始
设计编译系统,同时开始设计模拟器,在模拟器中执行字节码,这样我们的界面开发会越来越快,越来越生动。

经过长时间的编码以及调试,第一个预览操作版,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可以把玩操作一下。如果你的项目
中,经常会和液晶界面,菜单之类的打交道,我相信,把玩之后,一定会有所感悟。因为在这个HMI之后的下一个
项目,就是诸位在项目中头疼的界面开发,到时候,会有一套令人耳目一新的开发方式问世。

整体界面预览:

可以在这里导出设计画面到图片文件,有没有想过用它来做界面的说明文档:),帖子中效果图片,均使用此功能导出

使用7z 解压缩:

网友:
分卷压缩成每个文件16兆以内,就可以上传上来。

百度盘随时失效,很快就看不到。只有我们这里才是可靠的。

另外:只有上传到论坛才能精华。

网友:
顺手传上来:

网友:
好,精华!打赏

网友:
这个工具也开源吗?

网友A:
工程是xml文件,下位机HMI直接解析xml文件吗?

网友B:
字体框可否缩小到设定字体大小后就不能在缩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是xml文件,下位机HMI直接解析xml文件吗?

不会直接解析xml,工程文件会编译之后生成自定义的字节码。下位机解析字节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体框可否缩小到设定字体大小后就不能在缩小了

能具体描述下吗?有图片示意更好。是需要设定一个最小允许调整的字体号,然后调整的时候不允许小于这个字体号?

网友:
感谢了,下载尝鲜看看。

网友:
增加一个help

网友:
这个怎么玩,单片机这边呢?

网友:
单片机的底层是什么思想?做个文件系统?

网友(2021-03-29):
版主大牛啊。提个使用体验的问题:文件即使已经保存过了,关闭软件的时候也会提示要不要保存。应该是软件关闭时强制弹出的保存提示,而不是先检查文件是否被修改了然后再进行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