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ac笔记本为什么不用固态硬盘啊。

楼主(2020-09-26):
那么贵的笔记本,竟是普通笔记本硬盘外加海绵套,里面还有一个薄膜电路,估计是检测振动的吧。

网友:
可以选装SSD的

网友A:
如果没电放2年 固态数据还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电放2年 固态数据还在吗?

室温+mlc可以放3年以上。

网友:
有钱的话你可以定制配置,包括你想加的各种模块和改装,以前我们公司和Getac合作过很多年

网友B:
数据太重要,也就不太在乎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太重要,也就不太在乎高性能。

即使是QLC,如果你一直通电,数据一般也很难丢失。所以工作站服务器之类的盘随便造,几乎不用怕坏。所以那些所谓的耐久度评测,笑笑就好。我记得有个评测的第一代TLC 840EVO,写了300T(1500PE? ),好像断电24小时之后就彻底不识别了。

网友:
我们采购的工业用机器要求把原来的固态全部拿下来换普通的机械硬盘。用多了就知道了。固态的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