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量计的锂电池曲线建模数据如何生成

楼主(2020-09-26):
最近在设计上使用CW2015电量计芯片,这个芯片要求写入64byte的电池曲线建模信息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驱动代码参考是这样的

static unsigned char cw_bat_config_info[64] = {
0x15,0x7D,0x5A,0x5D,0x53,0x60,0x5C,0x44,
0x4A,0x49,0x47,0x44,0x3D,0x3F,0x39,0x2F,
0x28,0x1f,0x19,0x14,0x15,0x26,0x41,0x4D,
0x40,0x21,0x0C,0xCD,0x42,0x64,0x64,0x78,
...
0x2F,0x7D,0x72,0xA5,0xB5,0xC1,0x79,0xC9
};

实际使用中电池电量和CW2015输出的信息有很大的偏差;
我的电池用的是松下的NCR18650B,3350mAh,按数据手册上的曲线,1C放电到3.6V还有至少50%的容量,但是以上的数据,到3.6V就输出0%了

请教各位:
1.这个64byte的建模信息是有标准的,还是各电量计芯片厂家自行定义。网上的驱动例程里提到是电池厂商提供?
2.如果是标准的,怎样才能生成这个建模信息。

网友:
按实际电池吧,同一个电池,不同的放电电流曲线也不同

网友A:
需要你寄电池给wisecell去测试电池曲线,然后会有一个数据表给你。使用你们最终量产的电池,至少两个样品。我也用过个东西。

网友:
要算出真实电池电压,要减去内阻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寄电池给wisecell去测试电池曲线,然后会有一个数据表给你。使用你们最终量产的电池,至少两个样品。 ...

额...还有这种支持服务
需要付费吗,还是需要有什么资格?

网友B:
学习学习!!以前用过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IP5306,但是对里面的信息知之甚少,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以前用过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IP5306,但是对里面的信息知之甚少,学习下! ...

那只是个移动电源IC,负责给电池充电或升压对外输出,
他这个是电量计IC,输出电量数据(一般用户就看百分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还有这种支持服务
需要付费吗,还是需要有什么资格?

不需要,但需要联系wisecell的原厂他们来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个移动电源IC,负责给电池充电或升压对外输出,
他这个是电量计IC,输出电量数据(一般用户就看百分比) ...

IP5306也可以做电量管理,只是精度差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5306也可以做电量管理,只是精度差点而已

能读到里面的电压电流值?

网友:
刚好也在用这个料,寄电池给芯片原厂提取电池模型(周期半个月)

网友:
MARK.   在做相关功能,电量计。

之前做的很粗浅,根据电压电流估算电量,步进10%。

网友(2023-03-04):
我也在调这个,这些数组里面的值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