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on能一多组数组对应一个数组吗?

楼主(2020-09-26):
如题,有多组参数数组有char,int,想在同一内存对应一个char数组写入到24c储存器中,行吗?如果行请示范一下,麻烦了,我上学没学单片机,只是看了本C语言的数,诸如指针强制转换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内存对齐后,使用不同类型指针指向起始地址就行

网友A:
来来来,我给你一步到胃
1.声明部分
typedef union uniSET
{
        struct
        {
                signed short                         A[4];
                signed short                         B[4];
                signed short                         C[4];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int                         e;
                unsigned int                         f;
        }pset;
        unsigned char                                 storage[64];
}*pSET;

2.定义部分
union uniSET set;

3.存储读写部分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32*)set.storage,sizeof(set.storage)/4);

以及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32*)set.storage,sizeof(set.storage)/4);

4.使用部分

set.pset.A[0]=ad.get_avg(0);
set.pset.d=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给你一步到胃
1.声明部分

谢谢啦,我就是首了一本C语言的书就写程序,好多东西不明白,谢谢了

网友B:
union 内嵌 struct 即可,但是需要确定字节对齐问题,vs 是 pragma pack 命令,其他的编译器自己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ion 内嵌 struct 即可,但是需要确定字节对齐问题,vs 是 pragma pack 命令,其他的编译器自己查 ...

pack vc和gcc和clang都支持,我估计应该是c++扩展规范的一部分。

网友C:
刚从2000寻开发饺子机含样机的帖子来的,想项目怎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从2000寻开发饺子机含样机的帖子来的,想项目怎样了

1年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nion 内嵌 struct 即可,但是需要确定字节对齐问题,vs 是 pragma pack 命令,其他的编译器自己查 ...

union 内嵌 struct 考虑大小端就可以了吧,字节对齐有影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union 内嵌 struct 考虑大小端就可以了吧,字节对齐有影响嘛

也就是内存对齐,LZ 应用是用结构体描述协议,对齐太重要了

网友:
想顺便问一下楼主,饺子机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nion 内嵌 struct 考虑大小端就可以了吧,字节对齐有影响嘛

struct内部只有一种数据类型就不用考虑对齐问题,有多种数据类型就要考虑
有坛友发过贴,是按最长的数据类型对齐的
比如:
struct
{
uint8_t a;
uint32_t b;
}c;

c是占8个字节的。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给你一步到胃
1.声明部分

老兄,另一个文件调用这个数组,怎么办呢?我网上搜了搜也没看明白,您能再示范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另一个文件调用这个数组,怎么办呢?我网上搜了搜也没看明白,您能再示范一下吗?谢谢啦 ...

其他文件需要使用这个结构体,只需要先
extern union uniSET set;

然后就可以像本文件一样的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