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iic有上拉电阻,输出一直是低电平,为啥?

楼主(2020-09-26):
用的io口来模拟iic的,有上拉电阻。收到应答后数据线释放不了,一直是低电平,后面数据出错。是啥原因啊。

楼主:
我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差,代码是没发现原因的,这个代码是一直沿用下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A:
iic 的坑,萬一干擾等因素導致數據錯亂,就容易發生釋放不了的問題(你以為從機發的是 ACK,其實從機發的是數據,錯位之後又會影響下一次傳輸,死循環),解決方法是主機 sda 拉高,然後連續發多個 scl 時鐘,等 sda 被設備釋放的時候,主機再發送一個 iic 的終止信號,才能讓從機恢復正常。

但如果有多個從機,最壞的情況是互相鎖死,要徹底斷電才能恢復。

如果有得揀,盡量用 SPI,比 iic 簡單、快的多、穩定。

网友B:
“iic问题” 不是合格的标题。这次我帮你改了。警告一次。两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帐号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比如你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合格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
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的坑,萬一干擾等因素導致數據錯亂,就容易發生釋放不了的問題(你以為從機發的是 ACK,其實從機發的是 ...

他也不是说一直释放不了,就是有的时候还正常,有的时候就不正常,神经病一样。有的时候应答完会释放,但是有的时候应答完不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问题” 不是合格的标题。这次我帮你改了。警告一次。两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帐号一星期。

帖子标 ...

好的

网友:
io口 硬件问题排查,若是没问题, 就查你的程序呗

网友:
逻辑分析仪值得你拥有

网友C:
楼主所述代码一直沿用到现在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情况是芯片换批次了呢还是PCB改版了后出现的?还是改变了应用环境才出现的?这些要搞清楚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D:
多加一点延迟,最好拿示波器看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加一点延迟,最好拿示波器看下波形

原先的延时是好的,但是延时短了出的问题。但是现在就是要把延时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述代码一直沿用到现在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情况是芯片换批次了呢还是PCB改版了后出现的?还是改 ...

就是换了个延时,要把延时变短,然后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换了个延时,要把延时变短,然后就出问题

那就先把延时换回去,如果正常了,就知道问题原因了

网友:
延时短了用示波器看下是否要改小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