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是否最好买h265编码的?

楼主(2020-09-27):
同样的画面,h265数据写入量只有h264的一半,
用这样的摄像头,同样的tf卡,寿命是h264的2倍?
配置参数差不多,h264价格为什么没有比h265便宜很多呢

网友A:
这两种格式只是视频压缩算法的区别,但是硬件区别不大的,像摄像头这种消费类产品大部分都是硬件成本

网友:
对于用户来说,肯定是265要好很多,同样的硬盘或者SD卡可以记录更长的时间和使用更长的寿命。

记得好像265的标准也比264更清晰,不过不能确定。

网友B:
都准备2021了,肯定是H265,就主IC有差异,其他都没一样的,IC成本在整个摄像头的成本里面是不太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准备2021了,肯定是H265,就主IC有差异,其他都没一样的,IC成本在整个摄像头的成本里面是不太高的。 ...

2021 265价格必须上涨啊。现在有4家专利公司在坐收专利费。我更看好AV1这种开源免专利费的编码方式。264还好,265太黑了,专利成本比264贵至少3倍,而且是在养肥了之后才突然动刀子。

网友:
可定是H265好啊,要说存储卡寿命吧,如果相同的擦写次数确实是可以更长啊,因为同样画质下H265比H264节省将近50%的体积。能选H265肯定选H265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21 265价格必须上涨啊。现在有4家专利公司在坐收专利费。我更看好AV1这种开源免专利费的编码方式。264 ...

国内也收了吗??
之前我们跟摄像头IC原厂和一个模组厂聊的时候,都说目前没有没人收专利,包括出口的。
后来没敢用265,还是用H26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也收了吗??
之前我们跟摄像头IC原厂和一个模组厂聊的时候,都说目前没有没人收专利,包括出口的。

不养肥收个毛线。开始收割时不想出血也得出血,不出血就直接死了。264可以一年买断一次,265我记得上不封顶,要不就是贵了4倍。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格式只是视频压缩算法的区别,但是硬件区别不大的,像摄像头这种消费类产品大部分都是硬件成本 ...

压缩算法是不是通过硬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