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了第2个作品,继续被光固化的精度震惊

楼主(2020-09-27):
这个测试图,也是官方U盘里面就提供的。

我什么参数都没有设置,直接打印。

是8个同样的图形,拼版满整个打印平台。

打印时间1小时左右。

楼主:
我特地放了一把尺子做比例。

留意上面凸起的文字的精度,继续震惊。

楼主:
1到9数目字的高度只有1mm, 也是非常精美。

楼主:
圆柱体直径逐渐减少,测试这种材料的极限打印直径。

左边像毛发那么细的已经无法立起来了,但仍然可以打印出来,真的令人叹服。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A:
开模前,用来做手办认证测试 很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模前,用来做手办认证测试 很OK了

模具都做不出这种精度。
注塑也无法达到这种精美程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具都做不出这种精度。
注塑也无法达到这种精美程度。

嗯,一般都是3D打印做个外壳,不过速度太慢,材料也有限,打个样来用下还可以

网友B:
唉,又要准备学膜具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一般都是3D打印做个外壳,不过速度太慢,材料也有限,打个样来用下还可以 ...

这台机器可以开启2.5倍速的。

精美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开着机器,就去做其他事情好了,不会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如何

我使用的是刚性树脂,固化后应该有一定的强度。做普通外壳是足够了。

我主要是给小孩做玩具,对强度其实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又要准备学膜具设计了。

跟着我,一起折腾,应该事半功倍。

网友D:
确实挺精致的,不知道这种打印出来的塑料强度如何,做个机壳啥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挺精致的,不知道这种打印出来的塑料强度如何,做个机壳啥的不知道是否合适 ...

有不同的材料选择的。我使用的最便宜的材料,500克69元。

做不用什么磨损的外壳肯定完全没问题。

网友E:
老大,这个做游戏机外壳和按键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这个做游戏机外壳和按键能行吗

可以。但你需要使用更耐磨的材料。

最好喷漆处理,增加表面硬度和抗磨损。

网友:
Amazing...
请莫大带入门。。。

网友F:
真的可以下手了。这个机子应该不会被JLC给淘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可以下手了。这个机子应该不会被JLC给淘汰吧

我感觉这个机器会淘汰嘉立创。

我已经将这个机器提交给嘉立创老板袁生了。

我建议他取消嘉立创的3D打印项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机器会淘汰嘉立创。

我已经将这个机器提交给嘉立创老板袁生了。

我觉得JLC可以提供CNC,类似未来工场那种,但是jlc应该会比未来工场做得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机器会淘汰嘉立创。

我已经将这个机器提交给嘉立创老板袁生了。

我也买了光固化3D打印机,但是树脂的味道还是有的(老婆不让在家弄了),还有就是二次固话,加支撑(这个比较讲究,复杂模型有时需要试模几次才能完全成功),去支撑,去层纹。网上的打印服务可以解除这些烦恼,而且还给喷砂去层纹,代打印还是有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JLC可以提供CNC,类似未来工场那种,但是jlc应该会比未来工场做得好 ...

CNC更加不可行。

我到外面使用cnc做一个20*20*5cm的外壳,样品价是80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光固化3D打印机,但是树脂的味道还是有的(老婆不让在家弄了),还有就是二次固话,加支撑(这个 ...

1。放到阳台使用。

2。买台专业的清洗和固化机。

3。使用更环保的材料。(只要不嫌价格贵)。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想买3D打印机,但是我觉得不现实。
1.没有人手,3D文件还是需要处理的,需要切片(加支撑),还有就是后期处理,打磨,甚至喷涂。
2.我们自己外发打样的,一年下来才花了几千块手板费,感觉买机器不划算

网友:
非常精美, 精度足够玩任何玩具了。而且透明树脂加上光敏元件,可以做廉价的光纤接口了,比起RS485会有更多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想买3D打印机,但是我觉得不现实。
1.没有人手,3D文件还是需要处理的,需要切片(加支撑),还 ...

以前复印件很贵的时候,很多公司没有复印件。

现在600元的打印机都有复印功能,哪家公司不能复印?

要求高、并且要求后期表面处理、可以等、不在乎时间的客户,我估计不多。

而且一个流程折腾下来,不要说盈利,人工费都收不回。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前复印件很贵的时候,很多公司没有复印件。

现在600元的打印机都有复印功能,哪家公司不能复印?

主要是没人手 不过未来是趋势吧。

我们有一家供应商,曾经也有3D打印,后来觉得麻烦,又要请人,干脆不做了,都是外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没人手 不过未来是趋势吧。

我们有一家供应商,曾经也有3D打印,后来觉得麻烦,又要请 ...

反正打工的,慢条斯理无所谓。省下的时间又没有奖励。

如果自己打印,可以将开发时间压缩很多,几个小时就出来,不行再改...再打印。

我给小孩做玩具,感觉这机器没有大家描述的那么难使用。应该比大家描述的简单100倍。

我很奇怪:你们干嘛将光固化描述得这么可怕?我实际打印了两次,很干净、很有条理啊。

而且我新买了清洗和固化机,估计更加干净利落。

网友:
并不是光固化难接受,是新事物。

网友E:
什么事二次固化呢?有没有教程可以普及一下知识,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反正打工的,慢条斯理无所谓。省下的时间又没有奖励。

如果自己打印,可以将开发时间压缩很多,几个小时 ...

说到点了,公司绩效制度问题,做的再好,还是那么多钱,所以快与慢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

我也打算入坑,在考虑是光固化还是FDM。光固化优点是精度高,噪音小,体积小,但是味道比较大吧,另外耗材也不便宜。FDM呢,价格便宜,耗材不贵,但是噪音比较大,精度比较差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什么事二次固化呢?有没有教程可以普及一下知识,我也想买一台

每一层才照几秒钟,打出来的模型还没完全固化,偏软,清洗完后要再用大功率紫外线灯照几分钟,使树脂完全固化。

没紫外线灯用太阳晒也可以,不过要看天吃饭,不太方便。

网友:
外面打印2-3块钱一克,自己买个机器几次就回本了。

网友:
看着很有科幻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想买3D打印机,但是我觉得不现实。
1.没有人手,3D文件还是需要处理的,需要切片(加支撑),还 ...

对你而言,公司买这个机器,就是给自己找事。让商家帮你处理文件,帮你打印,寄给你,多方便。你只需花费一点钱而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到点了,公司绩效制度问题,做的再好,还是那么多钱,所以快与慢对他们来说没有影响。

我也打算入坑, ...

光固化打印的时候味道也不大。

打印出来,没有清洗有味道,但清洗后基本没味道了。

固化后就彻底无味无毒了。

网友K:
用白色的树脂打个小盒不知道和塑料区别大不

网友L:
精度确实牛逼,看来解决场地问题的话,确实可以考虑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白色的树脂打个小盒不知道和塑料区别大不

看你怎么定义“区别”了。

可以说完全没区别。可以说天和地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度确实牛逼,看来解决场地问题的话,确实可以考虑入一个

阳台搞一个角落就行。

网友:
使用成本不高,但是学习和加工处理过程太耗费时间。除非是爱好,对时间进度啥的没要求。
当年玩雕刻机,自己做了好几台,花了几万,雕小个小的木雕作品,复杂的要五六个小时,也乐在其中。
现在雕刻机在公司摆着,给铝壳塑料壳开孔,都老想往外发,宁可花点钱,也不想自己搞,感觉对刀换刀定位好麻烦。

兴趣所在,就无所谓麻烦不麻烦。没兴趣,还是买买买来的实惠。

网友M:
听说光固化树脂好像比较脆,不好上螺丝,不知是不是。如果可以上螺丝,我也搞台玩玩,治具什么的,多个外壳爽很多,也可以打点玩具给小孩玩玩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听说光固化树脂好像比较脆,不好上螺丝,不知是不是。如果可以上螺丝,我也搞台玩玩,治具什么的,多个外壳 ...

普通刚性树脂基材是丙烯酸,俗称亚克力酸,固化后的特性也是近似亚克力的硬和脆,自攻螺丝下去肯定爆。

我用易生的PLA基树脂打外壳,特性和ABS差不多,美工刀修,电钻打孔,上自攻螺丝都没问题的,价钱也不算太贵,198/kg。易生还有个类ABS耗材,比PLA的贵一倍,我没试过。

网友N:
硬打是不行的,要上锣丝的地方先开个小孔再打自攻不会有裂了吧,ABS打印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O:
螺纹直接打印出来啊,还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普通刚性树脂基材是丙烯酸,俗称亚克力酸,固化后的特性也是近似亚克力的硬和脆,自攻螺丝下去肯定爆。

先钻一个孔。比如你的3mm螺丝,钻一个2.2m的孔,再拧螺丝,就不会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先钻一个孔。比如你的3mm螺丝,钻一个2.2m的孔,再拧螺丝,就不会爆。

2.2小了,会爆的,2.6还有可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螺纹直接打印出来啊,还攻丝?

我试着打印过,效果不好,只能打印出螺纹比较厚的部分,特别薄的部分打印不出来
是在未来工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2.2小了,会爆的,2.6还有可能。

多尝试几次,就能找到最佳值。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硬打是不行的,要上锣丝的地方先开个小孔再打自攻不会有裂了吧,ABS打印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

ABS软,光固化树脂硬,不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试着打印过,效果不好,只能打印出螺纹比较厚的部分,特别薄的部分打印不出来
是在未来工厂做的 ...

除非很粗的螺纹(比如巨大螺丝)。

小尺寸的螺丝,应该是自攻。专业的方法是钻孔,使用丝锥攻牙,然后才拧螺丝。

我们的铝合金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尝试几次,就能找到最佳值。

刚性树脂太硬太脆了,留小了拧爆,留大了滑丝,不用丝锥攻一下不行的。

FDM螺丝孔我一般留2.8,M3螺丝直接拧进去刚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P:
我试着打印过,效果不好,只能打印出螺纹比较厚的部分,特别薄的部分打印不出来
是在未来工厂做的 ...

光固化打螺纹没问题的,我打过M3x0.5的螺母,可用,虽然并没什么卵用。

网友:
这精度真牛X,完全不敢相信。
钻孔后,用标准M3 M4这样的丝锥攻一遍,最好买瓶攻牙油。

网友:
打印好,清洗好,先攻丝,再固化,行不行?

网友:
被老大的作品惊艳了!忍不住要跳坑了

网友Q:
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多少银子

1399元。

网友:
坛主这是什么型号? 连接?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光固化打螺纹没问题的,我打过M3x0.5的螺母,可用,虽然并没什么卵用。   ...

可用,没什么卵用?强度不行的原因还是脆性造成开裂?那么你上个帖子发的打印的齿轮是否也只能做个实例看一下齿轮配合而已,打印的齿轮完全没有实用性?还请古大师给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用,没什么卵用?强度不行的原因还是脆性造成开裂?那么你上个帖子发的打印的齿轮是否也只能做个实例看 ...

只是打印出来测试精度的,打印的螺母强度肯定不如铁的呀,有个卵用? 不过也验证了在外壳里做螺纹孔是没问题的,强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代替镶嵌铜螺母。

齿轮是可以用的,而且还挺好用。

网友:
最近还在着磨要不要入手cnc.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普通刚性树脂基材是丙烯酸,俗称亚克力酸,固化后的特性也是近似亚克力的硬和脆,自攻螺丝下去肯定爆。

我也是用易生的PLA基树脂, 这个是不错~~~~ 但我还是感觉给孩子玩不安全~~~~ 又没有权威的地方讲解一下安全问题!!

网友S:
跟风让公司买了一个,打印的精度真的不错
但有一个问题,怎样清洗啊!感觉真的好由又好脏!模型内部也洗不到。这样搞出来不不敢摸。

网友:
引用 网友S:
跟风让公司买了一个,打印的精度真的不错
但有一个问题,怎样清洗啊!感觉真的好由又好脏!模型内部也洗不 ...

95%酒精,超声波清洗机

网友T:
帮忙分享购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T:
帮忙分享购买地址。

自己找旧帖子。这个分论坛就几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S:
跟风让公司买了一个,打印的精度真的不错
但有一个问题,怎样清洗啊!感觉真的好由又好脏!模型内部也洗不 ...

再买一部清洗固化剂,799元。

我已经购买。

网友:
挺好的 这个原装树脂要比第三方的好

网友U:
老大相机不错

网友V:
引用 网友J:
刚性树脂太硬太脆了,留小了拧爆,留大了滑丝,不用丝锥攻一下不行的。

FDM螺丝孔我一般留2.8,M3螺丝直 ...

大师,打印透明材料有亚克力的光洁度和透明度吗?能不能用来设计普通的光学透镜?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大师,打印透明材料有亚克力的光洁度和透明度吗?能不能用来设计普通的光学透镜? ...

家用机不可能做到的。。靠屏幕像素打印,打印出来的模型边缘有微小的锯齿的,而且是分层打印,有层纹。从样品照片那个圆球上可以清楚的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U:
老大相机不错

三星note10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大师,打印透明材料有亚克力的光洁度和透明度吗?能不能用来设计普通的光学透镜? ...

光学透镜想都不要想。除非你要的也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也想买3D打印机,但是我觉得不现实。
1.没有人手,3D文件还是需要处理的,需要切片(加支撑),还 ...

样板少了是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每一层才照几秒钟,打出来的模型还没完全固化,偏软,清洗完后要再用大功率紫外线灯照几分钟,使树脂完全 ...

圣手,你家的宝贝,也晒出来看下鸭

网友(2020-12-01):
打印的精度真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去年因为项目开发第一次搞3D打印,电子软件转机械,碰的问题烦死了,卡了一个月不愿动手,20年开发第一次遇到

网友(2022-08-13):
引用 网友N:
硬打是不行的,要上锣丝的地方先开个小孔再打自攻不会有裂了吧,ABS打印的我也是这么干的 ...

用那种内部带螺丝的铜套,不知道是否合适,先在塑料壳开孔,铜套加热塞进去,以前好多塑料外壳都是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