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ID每帧固定64字节的基础上如何实现长度不限的通信协议?

楼主(2020-09-27):
如果采用之前讨论过的ppp协议。用7e作为头尾标志。那么小于64字节时后面无用的数据也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帧。虽然CRC校验会出错,但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大家有没有好的主意?

网友:
比如你可以用比如你可以用 55 aa  作为起始,然后 第3 字节 表示 整个有效负载的长度, 这样接收到长度信息 就可以知道我需要往后读多少字节了

网友:
每64字节一个包,将一个要发的数据进行分包处理。而接收端只要接收少于64字节,就认为发送完毕。将接收的数据全部缓冲起来,一起解释。 我们就是这样解释,根本不用什么协议,可实现USB的全速速率。而当刚刚好是64的倍数时,需要发送一个空帧,表示数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