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需求直流计量模块请坛友推荐一下计量芯片

楼主(2020-09-27):
输入:直流电压变化在24V~60V 电流0~200A之间 目前有这种模块直接销售吗 主要做计量电量用
如果没有现成模块卖。单相计量芯片比如ATT7037之类能直接使用吗?之前,没做过这块。

网友:
艾锐达 你看一下,某宝上有店铺,之前用过20A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到200A的。

楼主:
网上查下国产的有RN8209系列 HLW8112这类的计量芯片可以计量直流功率。那么问题来了电量需要自己计算吗,就是不断的累加功率来计算电量
不知国外的直流计理芯片有哪些

网友A:
单相 HT5019(单相计量+M0核) ,三相 HT7038(纯计量)不二之选,交流直流都可以
做过直流测量的项目
楼主的需求基本没有那么合适的模块,通常需要定制,也就是改个取样电路的问题,没有标准源也是没法校准的。

网友:
国产的单相计量芯片应该很成熟,锐能微,钜泉都有相应的芯片。钜泉 7017,锐能微8209都可以。

楼主(2020-11-15):
我这边选用的RN8209C 正在打样中。

网友(2024-07-24):
引用 网友A:
单相 HT5019(单相计量+M0核) ,三相 HT7038(纯计量)不二之选,交流直流都可以
做过直流测量的项目
楼主 ...

请问下用HT7038测量直流电压时,有没出现过测量区间中部偏低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