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传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完美安装成功了】

楼主(2020-09-27):
收到货,箱子不大,但死沉死沉的。

楼主:
电源线给换了。

这是水货机,原装电源线肯定不是国标头。

并且,原装电源线不可能是90度弯头。我非常肯定。

不过这点无所谓,跳过不追究。

楼主:
喷了消毒水。一会再取出来。

现在发现我得买好阵列卡,然后才能确定操作系统。

初步决定是HP P420 阵列卡,  官方的资料是没有win7驱动的。得买回来测试一下。

如果win7无法安装驱动,只好使用win2008了。

网友A:
我去年买了,不过没有用阵列卡,而是用自带的主板raid。装了win2012server放家里做数据服务器。

网友:
驱动用2008的64位的就行,同一套内核。

楼主:
今晚拆箱。

我竟然不知道如何打开前挡面板(露出硬盘槽位)。 只好看说明书,原来是要拆走侧板,里面有个蓝色塑料的锁,打到开的位置,才能拿走前挡板。

所有文档:  http://www.hpe.com/info/microservergen10-docs

驱动、固件、软件下载: http://www.hpe.com/downloads/microservergen10

这台机的有用的资料我下载后上传到这里:

HPE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10 用户指南:

HPE Rapid Setup Software 安装和配置指南:

HPE Smart Array SR Gen10 配置指南:

HPE ProLiant MicroServer Gen10Maintenance and Service Guide(英文):

HP P420阵列卡驱动、固件下载:
https://support.hpe.com/hpesc/pu ... ;numberOfResults=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买了,不过没有用阵列卡,而是用自带的主板raid。装了win2012server放家里做数据服务器。 ...

win2012server 应该是相当于win10 ?

这机器可以安装win2008或win7 ? 我不想使用win10。

楼主:
GEN10的硬盘阵列线淘宝竟然有得卖:

HP原装Mini SAS SFF8087转8482 SAS线硬盘数据电源线一分四SATA。

学到了:插到主板的那一头,叫 SFF8087 。

连接硬盘的那一头,叫:SFF8482.

SFF8482是同时兼容SAS与SATA硬盘。

楼主:
我非常关心G10到底能放多少个3.5寸的机械硬盘。

我东莞家里使用的GEN7 非常轻松的6个。机器顶部有非常大的空间,两个硬盘可以叠起来。

GEN8 老陈(rainbow)在使用。侧面的左右各挂一个。也是6个。

楼主:
我研究了好长时间,GEN10 除了硬盘槽位的4个空间外,其它地方竟然一个硬盘都放不下!

有5个地方感觉可能可以放硬盘的,但实际测量,竟然全军覆没!

我真的怀疑是否设计者故意不让额外放硬盘的。

可能的位置1:  机顶

机顶的位置只有20mm净高。硬盘的厚度是25mm,所以放不下。

可能的位置2:风扇后面都一大片空位

硬盘放进去,没有地方接线了。

可能位置3:机器中间的夹层

这个夹层测量得有25mm高度,可能可亿硬塞一个硬盘。但当时机箱四面焊死,没有入口。

可能位置4:左侧面(电源那边)

这一边上面刚刚够位置,下面有些地方凸起,导致刚好放不下。

可能位置5:右侧面(蓝色前扣那边)

我将前挡扣取下来,实际比划硬盘,发现位置不够(硬盘厚25mm,这里只有23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买了,不过没有用阵列卡,而是用自带的主板raid。装了win2012server放家里做数据服务器。 ...

放家里,是不是停电就熄火了?这样对硬盘伤害大吗?

网友C:
这么小的的空间就算硬塞进一个硬盘,全速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散热不好导致中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家里,是不是停电就熄火了?这样对硬盘伤害大吗?

几年都不会停电一次。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的空间就算硬塞进一个硬盘,全速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散热不好导致中暑 ...

这是一台服务器啊。服务器就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的 :)

这货的电源200w,6个硬盘也才60w,我买的最省电的CPU才15w。

网友:
6块硬盘装进去之后,更像是一坨铁,好听点就是:小钢炮。

网友D:
老大你有多少资料要存啊,我的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实际容量2.7t,目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2012server 应该是相当于win10 ?

这机器可以安装win2008或win7 ? 我不想使用win10。 ...

win server 2008->win 7
win server 12r2->win 8.1
win server 16/19->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有多少资料要存啊,我的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实际容量2.7t,目前够用了。 ...

莫老大应该是准备做raid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有多少资料要存啊,我的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实际容量2.7t,目前够用了。 ...

6个8T,做RAID6

只剩下32T了。

趁现在还能自由下载,我想将一些经典的电影收藏起来。(比如奥斯卡电影)

楼主:
难道只支持以下的系统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6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9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Server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8 Server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5
VMware vSphere 6.5
VMware vSphere 6.7

网友E:
建议配一台UPS,APC的BK650在京东上卖500元左右,它带一根USB线,可以和服务器相连,并且在windows下有管理软件,可以设定停电时的关机条件,比如ups电量低于多少关闭服务器,这样对数据来说就很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配一台UPS,APC的BK650在京东上卖500元左右,它带一根USB线,可以和服务器相连,并且在windows下有管理 ...

几十年都不会停电一次。而且停电也不会损坏系统,raid卡上有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几十年都不会停电一次。而且停电也不会损坏系统,raid卡上有电池的。

停电很少,并且raid卡有电池,确实不配up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电很少,并且raid卡有电池,确实不配ups也可以

以前UPS是电脑必备。

现在十几年了,谁还用ups?

楼主:
安装上P420, 出现大坑了。

竟然开机的时候,没有raid配置界面。

需要下载提供spp启动镜像。

为HPE GEN10 加装RAID 卡,选定了P420【11楼,求P420的引导镜像下载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441

楼主:
继续:  找到了安装6个硬盘的方法:

电源那边,将下图的铁板打磨掉,可以放一个硬盘。

风扇后面竖起来,也可以放一个硬盘。

楼主:
或者索性,G10机器里面就只放4个硬盘。

外面放一个硬盘笼子。这样就不愁没有空间了。

楼主:
P420现在无法使用,先不理它。

先用回机器里面的raid 卡。

我将一个SSD 插到机器的四个槽位之一。开机。

F11 选择启动盘,选择Windows7 安装u盘。
出来的第一个界面就出问题了: 鼠标和键盘消失,无法继续安装。

开始我以为我使用的无限鼠标键盘问题,京东自营买了有线键盘和鼠标,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P420现在无法使用,先不理它。

先用回机器里面的raid 卡。

可以进 PE,还原/解压镜像,然后用 it天空 万能驱动 打驱动再重启,一般可以解决鼠标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420现在无法使用,先不理它。

先用回机器里面的raid 卡。

无线鼠标不行,有线鼠标也是不行的,除非有 ps2 接口,ps2 有线键鼠可能能动,不过 Gen10 没有 ps2……

网友:
引用 楼主:
P420现在无法使用,先不理它。

先用回机器里面的raid 卡。

这个是没有主板芯片组的驱动,不认USB口,需要在安装包里整合驱动,或者装Server12版。

网友:
好像安装系统,鼠标和键盘需要插到usb2.0端口上,插到3.0接口时安装过程不能识别。

楼主:
于是,我使出杀手锏:

进入winpe,将X230手提电脑的镜像,ghost到GEN10的SSD上。

然后重启。看到Windows 7 进入系统,自动安装驱动。

但这个时候,鼠标、键盘仍然动不了!

只能强行关键,再开机,有扫描硬件和安装驱动,折腾了几次,鼠标键盘仍然动不了。

一时陷入了绝路。

难道真的要安装Windows server 2012 ?

我再灵机一动:我使用的是前面的两个USB口。这两个口不行,试试后面的4个口。

试了2个仍然不行。

正要绝望了,突然发现最后两个USB口奇迹的可以让鼠标键盘通电了!

果然可以操作了!

马上将之前已经下载好的最新版“万能驱动助理”安装上去。重启。

奇迹再次出现:

所有的Windows驱动全部ok了!

楼主:
现在来对付最后一个难题:

P420阵列卡。

我现在有点头绪了。GEN7 ,GEN8的P420在启动的时候,bios程度的时候,会提示F5/F8进入raid配置界面。

GEN10 重新设计了,将P420在bios阶段的配置功能给关了。可以确定,P420上的硬盘无法启动系统。

反正我有一个独立的SSD做启动盘。所以,我决定跳过前面提到的P420启动镜像,改为在Windows里配置。

我上面6楼的: HPE Smart Array SR Gen10 配置指南 ,就是描述如何配置阵列。

有兴趣的不烦观摩一下,会看到你怀疑人生。

我下载了HPE Smart Array软件,上面明确指出win7也是支持的。

安装好运行,简直是灾难,马上提示脚本出错,提示网络IP无法解释,必须人工按鼠标几百次才能退出(强行kill也无法退出)。

一下又陷入绝路。

硬着头皮看了几次HPE Smart Array SR Gen10 配置指南,还是一头雾水。

楼主:
这时,WIN7系统里,能看到两个控制卡。

一块是主板内置的 Marvell,  另一块是 Smart Array P420 ( 在做对下一步之前,还没有显示P420,只显示Smart Array)。

证明P420已经被系统识别。

问题是 HPE GEN10 官方提供的Smart Array管理软件, 无法运行。

我又一次灵机一动,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找回6年前配置 P410 陈列卡时的软件与驱动,安装上去。 驱动安装后,就会在上图看到 P420 字样。

安装好软件,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会提示选择是单模式,或是联网管理模式。

我顿时明白了。  GEN10 的新软件,竟然将单机模式删除,强逼大家使用非常折腾的远程管理模式。

我选择单机模式。

奇迹发生,顺利的进入了管理软件, 不再几百次报错,并且,成功的选择到了系统的P420卡。

我目前购买的扩展电源线还没有到货,到时我无法将两个8T硬盘接入到 P420阵列卡上。 但我基本99.99% 估计不会有问题了。

为了让后来者不再受折腾, 我将这个旧版本的软件也上传到这里。

楼主:
我正在安装 frp. 这样,远程也能访问我这台内网IP的主机。(相当于是公网IP了)。

你如果也希望这样做,你必须先有一台有固定公网IP的服务器(可以到外面租一台虚拟主机,然后安装 frp服务器端。)

具体的安装教程在这里:

准备尝试使用 FRP, 远程访问我家里的内网电脑 (61楼使用第三方服务器成功,86楼自己的服务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8894-1-1.html

由于之前我们已经折腾过几天,所以,这次几分钟就安装与测试好了 FRP.

楼主:
再安装 rsync (远程备份)。

将这台GEN10 作为 rsync 的服务器,  我网络上的另外7台主机, 会每天将数据送到这台服务器上,做备份与同步)。

rsync 的安装与配置,我之前也折腾过几天,现在也是几分钟的事情。

有机会再为大家写过教程吧。(急用的坛友可以自行到网上搜索教程)。

楼主:
好了。等明天线材一到, 我按上两个8T硬盘到P420上, 然后在WIN7下建RAID。

如果成功了,我再采购另外4个8T硬盘。 并且,按26楼的设想, 将机箱打磨掉一部分,让里面可以装下6个3.5尺的硬盘。

到时,这台服务器是8*4 大约是30T的容量可以使用。 同时损坏两个硬盘,数据也不会丢失。

我可以远程查看每个硬盘的状态,每个月检查一次应该差不多了。

如果以后能写成报警的方式就更好。

楼主:
其实我目前只有7T不到的数据。

这30T空间,可以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比如:

收藏全部的奥斯卡电影,需要多大的硬盘空间?【先收集:IMDB TOP 250】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507-1-1.html

如果以后30T用完,可以外置扩展硬盘笼子。这块P420卡可以接14个硬盘, 3个用作冗余,总共有88T可以使用。

楼主:
在软件里检查 P420的状态,发现只有1G有缓存。(下图鼠标位置)

另:下图信息,可以到了电池电容状态正常。

看来我被淘宝供应商骗了。明天找淘宝供应商换内存卡。 因为我订的是2G的缓存的。

楼主:
当前 P420有两个警报:

1. 没有配置高速缓存。

2. 没有接物理硬盘。

迟些接上硬盘、换上2G的缓存卡后会解决。

(没有接上硬盘,估计配置不到缓存)。

楼主:
测试网络速度。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拷贝数据到这台服务器。

使用内部网络拷贝:

使用远程桌面的磁盘映射拷贝:只有2.4兆。这个速度还是满意的。毕竟是通过外面的网络兜一圈才回来。

内部网络拷贝大约10M.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台服务器,目前我使用的只是100兆的网络端口。迟些升级到1000兆再测试。

楼主:
好。将GEN10服务器的网络搞成1000兆了。

再测试内网拷贝,速度提高到了14兆。

这个很可能是我的网线质量问题。因为都是不知道什么地方赠送的垃圾网线。

到京东自营买了几条千兆网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安装 rsync (远程备份)。

将这台GEN10 作为 rsync 的服务器,  我网络上的另外7台主机, 会每天将数据 ...

期待rsync教程,能否先说一下用的软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rsync教程,能否先说一下用的软件名?

就是rsync,也是开源软件。

备份功能无比强大。海量的文件和目录瞬时完成比较,只备份最新或缺少的。 --exclude 排除参数可以非常方便的排除某个目录或某类型文件不备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rsync,也是开源软件。

备份功能无比强大。海量的文件和目录瞬时完成比较,只备份最新或缺少的。 -- ...

我的意思是windows上用什么,我以前找过没找到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windows上用什么,我以前找过没找到满意的

windwos上也是rsync。

rsync有各种平台的可下载,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

我现在rsync是跟frp配合使用的。

这也是为何我历尽磨砺都要将这台GEN10服务器安装回win7的原因:一个小小的问题解决不了,可能整套系统就废掉。

大家看我上面折腾P420阵列卡,就知道我为何不愿意换掉win7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dwos上也是rsync。

rsync有各种平台的可下载,是一个跨平台的软件。

还是没找到官方exe,只找到了cwRsync,我还是等站长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没找到官方exe,只找到了cwRsync,我还是等站长教程吧

就是这个。

服务端的安装目录是 ICW, 客户端只cwRsync, 指名称叫rsync。

网友:
继续关注,其实我的应用一部分也是跟站长一样-----收藏大量的电影(我有很老版本的新天方夜谭--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部阿拉伯电影)

楼主:
淘宝买的电源头一分三到货,可以让SSD与2个8T分开了。

两个8T接到P420卡上。 SSD接主板的STATA口。

进入WINDOWS 7 , 如我所料,能识别到两个8T硬盘了。

按下面步骤,可以将两个8T的硬盘,建立出一个7.3T的 Raid 1 阵列。

可以看到,2个报警都没有了。 缓存自动给配置了。

网友G:
话说是什么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是什么CPU?

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版本,Amd X3216 ,因为我只是用作文件备份,不需要运算性能。

更好一点的是X3421, 但主机价格贵50%,不知道是什么逻辑。

楼主:
使用U盘启动进入winpe, 仍然能看到有7.27T的硬盘。

证明raid卡的阵列支持,是不需要win7的。

楼主:
再去下单4个8T硬盘。

还有准备工具,打磨机箱 :)

楼主:
下面这些线材都要使用上。

很可惜大4Pin一分三,没有拆机件,今天收到货质量不好,线材太细。

谁知道有拆机件卖告诉我。

楼主:
可能有人问: 8T的硬盘,为何最后只有7.27T ?

如果我告诉你, 7.27T = 8001.5 G, 你就会心理平衡了:

楼主:
使用内网 WIFI ,  手提电脑拷贝数据到GEN10服务器上的RAID1 上测试。

由于目前我使用的仍是垃圾网线,迟些换上千兆网线再测试。【后记:换上了绿联的千兆网线,速度没有提升】

我的手提电脑的网卡比较差, 只能达到300MBPS/s 的速度,理论上最多只能是30兆/s的拷贝速度 。

测试得稳定的拷贝文件速度是大约20兆/s.

这个速度其实已经很快。毕竟手提电脑的WIFI是瓶颈。

楼主:
我这个GEN10系统盘SSD硬盘只是100元左右的128G国产盘(七彩虹SL300) ,最快写速度也才400兆左右。

服务器内部,从RAID 硬盘,拷贝4.9G ,到 SSD 硬盘。速度竟然达到了SSD的写极限:430兆/s.

再测试机械阵列的写速度:  从SSD拷贝4.9G数据到机械阵列,速度也竟然高达:348m/s。

没有想到,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竟然有这么快:  写:348M/s  , 读:高于430兆/s.

注意:这是raid 1,相当于单个硬盘的速度。

网友A:
raid10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10的优势发挥出来了?

注意:这是raid 1,相当于单个硬盘的速度。

到时raid 6 速度更快4倍。(理论上,当然要实测,估计受限于阵列卡的吞吐速度)

楼主:
我使用U盘启动到winpe,实测阵列的读速度是:

测试硬盘故障后的速度图,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稳定,肯定是全新硬盘才有这个性能。

楼主:
测试一下CPU(AMD X3612)

在轻负荷的情况下,CPU的主频是 1.2G).  这个主频相当省电。

在100% CPU 重负荷下, CPU的主频变为3G , 这个主频的速度相当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GEN10系统盘SSD硬盘只是100元左右的128G国产盘(七彩虹SL300) ,最快写速度也才400兆左右。

机械盘竟然如此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CPU(AMD X3612)

在轻负荷的情况下,CPU的主频是 1.2G).  这个主频相当省电。

接个表测试下功耗才知道到底耗电量是多少,长期开着省电很重要的,我的GEN7就是扔在家里就是常年不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个表测试下功耗才知道到底耗电量是多少,长期开着省电很重要的,我的GEN7就是扔在家里就是常年不关机。 ...

电脑会自睡眠的,功耗很低。

楼主:
准备打磨机箱,塞进去额外的一只硬盘(总目标多扩展2只3.5寸8TYL硬盘)。

拆走主板、拆下电源。

电源和线材都包起来,一会打磨的时候很多金属粉尘。

下图两个铅笔划出的地方要打磨掉:

打磨过程:(大概打磨了10分钟):

快打磨好了, 手电钻没有电了,要充满电才能重新开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有多少资料要存啊,我的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实际容量2.7t,目前够用了。 ...

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稳定运行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你有多少资料要存啊,我的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实际容量2.7t,目前够用了。 ...

我目前的资料有11T左右。

这次扩展到30T应该能满足未来10年的使用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个表测试下功耗才知道到底耗电量是多少,长期开着省电很重要的,我的GEN7就是扔在家里就是常年不关机。 ...

你的GEN7平时功率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gen8 就塞了2个3t的硬盘做了raid1,稳定运行多久了? ...

99.9%的时间处于关机状态,用的时候用ilo远程开机,用完就顺手关机,我还设定了一个定时任务,每天夜里12点定时关机(如果处于开机状态的情况下)。

电信 有公网ip,配合tplink自带的ddns,很方便的。

网友:
1、USB接口挑的问题,应该是因为最后两个USB是芯片组原生的,所以能够被win7安装程序识别,而其他USB口是靠桥接第三方芯片产生的(或者是USB3.0),所以不能自动识别?

2、千兆网络拷贝,昨天我试过,连续大文件大约是90MB/s(如果在虚拟机内,由于虚拟化的性能损失,会下降到60MB/s),用的都是千兆网线(前提是两台设备都是用有线连接,用的是千兆交换机连起来的。)   以前试过号称500Mb/s的无线网络,结果速度非常低,大跌眼镜,才买的有线交换机。另外,笔记本向服务器传文件是90MB/s,但从服务器向笔记本拉文件回来就只有70MB/s。(以上速度是用SSH的SFTP传输,慢了点。后来用samba和windows文件共享互拷,速度上到115MB/s了。)

3、服务器是R630,除了开机外,噪音真的几乎听不到,空载状态办公编程比台式机还小。

网友J:
如果只是备份照片,音乐,视频,需要用这么专业的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是备份照片,音乐,视频,需要用这么专业的服务器吗?

全新的台式机都不止2400元了。

我只是另外多买6000多元硬盘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D:
99.9%的时间处于关机状态,用的时候用ilo远程开机,用完就顺手关机,我还设定了一个定时任务,每天夜里12 ...

你用的哪款TPLink?
你的ddns是不是付费服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哪款TPLink?
你的ddns是不是付费服务?

wdr7660千兆板,这个ddns是免费的,注册一个tp的id即可。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2444.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D:
wdr7660千兆板,这个ddns是免费的,注册一个tp的id即可。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 ...

这个ddns解析速度怎样?解析稳定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ddns解析速度怎样?解析稳定不?

解析速度我不知道如何测试,我内网就一台gen8,我用的很少,目前没有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

楼主:
下面那块铁皮好难打磨,原因是没有支撑、一打磨就上下晃动。

去买了一把铁皮剪。地方太窄放不入,只能剪开一个小口,然后使用大力钳活生生的将铁皮撕开:

再将撕开的口子打磨。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工具所限。 反正这地方安装上硬盘后就看不见。

楼主:
安装好硬盘了:

楼主:
风扇后面的硬盘也安装好了。

离风扇有10mm 距离,还是安全的。

机器散热效果肯定打了折扣,但没办法了。

楼主:
SSD和阵列卡电池(电容)装在机顶:

楼主:
盖子有点技巧的装好。

侧面的硬盘我量过,本来应该有1-2mm的空余的。

人算不如天算,外壳中间竟然凹进去2mm,导致装外壳困难。我研究了20分钟才装配成功。

楼主:
补充:这一组线也要塞进机器里面,装线的夹层也塞的满满的了。

网友K:
后面那块硬盘堵着风道了,不知道会不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后面那块硬盘堵着风道了,不知道会不会过热

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测试了这机器CPU附和  100% 5小时,CPU也只有68摄氏度。

我使用的是只有15w功耗的、最省电的CPU。

6个硬盘都是分开的。

风扇离硬盘还有1cm 距离。风扇是排风的,就算风量只有原来的5分1,也不会过热。

里面温度高,风扇大不了转快一点。

我之前使用的GEN7, 有两块硬盘是紧紧贴在一起没有间隙,已经6年了,还不一样好好?

楼主:
另外4个8T硬盘已经到货。

正准备安装。

楼主:
安装好了:

楼主:
6个8T硬盘,都出现在P420阵列卡上了。

楼主:
创建RAID 6 :

建设完 RAID6后,会提示有一个报警。查看报警,是正常的。迟些应该会自动消失。

楼主:
RAID 6 创建成功。共计有29.1 T 空间。

8T 实际是7.27.  4个(2个冗余), 7.27*4 = 29.1   。计算正确。

楼主:
打开磁盘管理。会立即提示磁盘格式化。

选择 GPT,  竟然提示出错了。

天!  难道已经超过了 windows 的管理容量限度?

查了一下:

GPT可管理硬盘大小达到了18EB(1EB=1024PB=1,048,576T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了。

查看P420的状态, 发现竟然提示出错了:

看来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楼主:
重启。

这次使用  DiskGenius, 创建一个分区:

实际创建出的除了一个29.1T的分区,还有两个很小的奇怪分区。

在 windows 的磁盘管理上,却只是看到两个分区:

这时D盘就是29.1T的分区, 拷贝文件测试正常。

楼主:
上面创建的分区,在 windows 的磁盘管理里,有一个99M的分区,是 windows 删除不了的。

于是,我重新回到 DiskGenius,删除所有分区。

然后,再回到 windows 磁盘管理,再创建分区,这次一次就生成了一个29.1T的分区,没有额外的小分区了。

楼主:
为了重演上面的问题。 我要将29.1T的磁盘。回到刚创建RAID时的状态。

当然可以删除 RAID,然后重新创建。

更专业的方法,是使用  windows 7 下面的 diskpart 指令:

执行完上述指令后,再回到windows 磁盘管理,又到了选择MSR或GPT窗口:

无论选择MSR或GPT, 都又出错:

当出现上面错误的时候,到阵列卡上看,已经出错。只能重启电脑了。

楼主:
终于发现刚才使用 diskgenius 创建了两个小分区的原因。 不选择 MSR与ESP就行:

这里会提示创建NTFS主分区:

然后,提示是否格式化。确认。又再出错

回到RAID卡管理界面,又出错。只能重启电脑。

楼主:
最悲惨的消息来了:

   阵列卡故障,我重启电脑后,故障仍存在!

只好出最后一招: 关掉GEN10电源,1分钟后重新开机。 如果再开机,仍故障, 麻烦就大了。

幸好: 再开机后,阵列卡恢复正常。

暴力测试到此为止。 不能再任性了。 否则如果阵列卡真的锁住了,到时只能换卡,或更换硬盘了。  我的硬盘可以花了6000多元的。

楼主:
我可以判断, WINDOWS 7 的磁盘管理存在缺陷,无法处理29.1T的直接分区。

根据上面的摸索,我总结出以下成功创建完美 windows 分区的方法:

1.  DiskGenius 创建分区。注意要选择MSR,否则格式化的时候会出错(上面有描述)。

提示格式化。 格式化成功:

2. 这里看到 DiskGenius 里面有两个分区,一个128M的MSR,一个29.1T的NTFS.

3. 在DiskGenius里,将刚才的两个分区删除。

4.  经过上面的DiskGenius步骤,这时再打开 windows 的磁盘管理,就不会再提示选择MSR 或 GPT :

完美的WINDOWS 分区创建完成。 测试到阵列盘的写入速度达到359M/s.

楼主:
开始使用 cwRsync 将东莞的数据同步到广州这台新机。

先同步 flac 无损音乐,有1.25T.

电影竟然也有4.8T。 奇怪,有这么多?

楼主:
在坛友 rogergui 的协助下,我正在下载 IMDB 250 电影。速度还挺快,达到15-20M/S

然后,我在GEN10 上安装了VLC,开始播放。

我的天,竟然没有声音。 原因竟然是:这台GEN10 没有声卡!

我现在是通过HDMI 输出到电视的。

我知道可以安装一个USB声卡,但是 ...  USB声卡的声音,怎么到通过HDMI 到电视里?

难道只能再接一对音箱?

机器里面还有一条 PCIE3.0 X1的槽位,可以加装声卡。但加装的声卡,怎么才能合成到HDMI里面?

楼主:
声卡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服务器是bios关闭声卡的。

打开bios声卡设置,Windows就会出现新硬件。

安装好驱动,声卡就正常工作,播放电影就有声音了。

楼主:
今天淘宝供应商寄来了正确的2G 缓存(P420阵列卡)。 之前错发了1G给我。

悲惨消息来了: 2G缓存接上去,出现了一个警告提示(黄色叹号): 提示电池正在充电,无法启用高速缓存。实测硬盘阵列速度很慢。

之前的1G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电池正常,缓存启用正常。实测硬盘阵列速度很快:(下图的信息是正常的,下图没有典黄色叹号的警告)

我反复更换1G与2G缓存模块, 确定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即目前2G缓存无法使用。

网友C:
充电怎么会跟缓存大小有关?就算充电,也应该比较快能充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怎么会跟缓存大小有关?就算充电,也应该比较快能充满吧?

2G缓存是坏的。

现在更恐怖的是:

可能这2G缓存搞坏了P420卡,现在P420 发热非常严重,1小时后阵列崩溃。必须关机冷却后才能恢复。

悲惨的是:淘宝供应商放假回去,没人发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G缓存是坏的。

现在更恐怖的是:

换回1G缓存也发热?那就真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回1G缓存也发热?那就真悲催了

是的。换回去也发热严重,之前是不会的。

网友L:
阵列卡兼容性问题?或者Gen10不支持这种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阵列卡兼容性问题?或者Gen10不支持这种玩法

P420的发行量非常巨大。不应该有问题。

GEN10是服务器,也不应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换回去也发热严重,之前是不会的。

清一下主板CMOS电池看看。
死马当活马医。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3块P420了。

其中2块2G, 1块1G.

之前的一块2G应该已经损坏,工作1小时后,8087的插座也热得触摸不了,阵列也崩溃了。要冷却后重新开机才恢复正常。

带小孩出去捞虾。晚上回来再测试一个通宵应该就能确定是否解决。

楼主:
悲惨消息: 我安装了新的一块2G缓存卡,使用了大概半小时(5线程百度盘下载),raid 又崩溃了。

这时raid卡并不是很热。

看来只有两招:

1。升级一下P420的固件,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2。跑回东莞,将GEN7搬过来,接上P420和6个8T硬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悲惨消息: 我安装了新的一块2G缓存卡,使用了大概半小时(5线程百度盘下载),raid 又崩溃了。

这时raid ...

电源能力不足,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能力不足,过载了

这种硬盘10瓦左右一个。6个也才60w。

我使用的是最省电的CPU,才15w。 至强CPU基本是45w的。这里就省了30w。

省了的30w,多接2个硬盘,绰绰有余。

所以,电源功率不足,我认为没有道理。

这电源200w。

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M:
这个阵列卡 只能在win7下使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种硬盘10瓦左右一个。6个也才60w。

我使用的是最省电的CPU,才15w。 至强CPU基本是45w的。这里就省了3 ...

有没有什么管理界面?   戴尔服务器R630有个iDRAC,能看到电源功率,实际功耗,电流之类的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阵列卡 只能在win7下使用?

是我喜欢使用win7。

因为我有很多其它的工作。

另外,阵列其实不依赖操作系统的,在winpe下,一样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没有什么管理界面?   戴尔服务器R630有个iDRAC,能看到电源功率,实际功耗,电流之类的指标。 ...

GEN10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管路界面。

我可以这样测试:接上另外一个190w电源,这个电源给6个硬盘供电。

网友M:
刚才搜了 一下 这个硬盘很贵啊 2个就要3000了 本来想买个2t 的 发现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才搜了 一下 这个硬盘很贵啊 2个就要3000了 本来想买个2t 的 发现也不便宜

这硬盘京东自营是1599元/个。

真正的企业级的硬盘,用于数据中心的。

我买的国行,有5年保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刚才搜了 一下 这个硬盘很贵啊 2个就要3000了 本来想买个2t 的 发现也不便宜

组阵列一定要用企业级硬盘,特别是RAID5阵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硬盘京东自营是1599元/个。

真正的企业级的硬盘,用于数据中心的。

京东自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能力不足,过载了

我接了一个190w的电源,专门给6个硬盘供电。

故障依然。

看来可以排除供电问题了。

楼主:
补充:外接的24针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电源才能启动。

楼主:
估计最后一招了: 升级 P420的固件。

我到官网下载了一个应该是最新的固件(2018年)。(6楼有网址)。

升级前的版本是4.68.

安装软件:

我的天,升级后是8.32 版本。  原来的版本也太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最后一招了: 升级 P420的固件。

我到官网下载了一个应该是最新的固件(2018年)。(6楼有网址)。

如果这一招都失败,只能将P420和6个8T硬盘移到GEN7上,排除GEN10的问题。

GEN7昨晚我已经开车到东莞拉到广州,随身待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估计最后一招了: 升级 P420的固件。

我到官网下载了一个应该是最新的固件(2018年)。(6楼有网址)。

完了,升级了p420的固件仍然不行。

已经观察出,大概25分钟后,阵列就崩溃。

网友P:
引用 楼主:
完了,升级了p420的固件仍然不行。

已经观察出,大概25分钟后,阵列就崩溃。 ...

那个便宜的P410卡,只要升级一下固件,就不能用了,我就这样弄坏了两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个便宜的P410卡,只要升级一下固件,就不能用了,我就这样弄坏了两块卡。 ...

不会啊。我P410用过2块,都升级了,没有问题啊。

你需要我可以发升级包给你。

楼主:
将挡住风扇的硬盘拆下来。

看看是不是影响了散热。

现在已经50分钟没有故障了。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我只能将第6个硬盘挂到机器外面(里面实在没有地方了)。

并且再买一个小风扇,给阵列卡专门散热。主板里面有一个usb插头,可以5V供电。

楼主:
我将小孩床头的usb风扇拿过来,吹着阵列卡。

这块阵列卡旁边也新加了一块硬盘。也会影响散热。

现在70分钟了,阵列仍然正常。我打算这样测试一整晚,如果都不崩溃,就可以确定已经找到解决方法

到时两块硬盘都移走,外面接一个2位的硬盘笼子。

阵列卡上面再想办法加一个USB风扇,加强散热。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我P410用过2块,都升级了,没有问题啊。

你需要我可以发升级包给你。

410的升级包就不要了,后面再折腾就直接上420。

楼主:
引用 网友P:
410的升级包就不要了,后面再折腾就直接上420。

P420 1G 内存是168元。我多买了一张,准备换到GEN7上。

2G内存其实性能提高不了多少,因为2G稀少,所以价格很贵。这块2G内存据说已经炒到250元了。(1G才50元)

楼主:
看了没有问题了。

马上连夜改装。

raid卡的位置空出来,有利散热,万一需要安装风扇也有空间了。

楼主:
硬盘直接放在机顶。就是这么凑巧,两个硬盘可以并排放在顶凹下去的地方,差1mm都放不进去。

楼主:
开始投入使用。希望没有意外 :)

这样明天就可以开始弄GEN7.

楼主:
提前开始折腾 GEN10 的阵列。

GEN10 本机开了5个百度盘下载线程,10-20M/s
GEN7 通过 windows 盘局域网共享, 拷贝数据到GEN10 ,速度50M-80M

楼主:
为了提高网络拷贝速度,我买了一个华三的千兆hub。

不过估计提升有限。我目前的hub已经基本提供100兆/s的拷贝速度,基本是千兆网的极限了。

楼主:
已经8小时了。机器仍然正常工作。

可以下结论,问题真的已经解决。

楼主:
在硬盘上面贴了一个警报。

“易损” 对小孩有效。
“昂贵”对老婆有效。

楼主:
准备给raid卡加装散热风扇。

螺丝我没有把握是M2或M3, 都买了。

网友:
硬件raid卡确实比较热。

网友Q:
引用 楼主:
在硬盘上面贴了一个警报。

“易损” 对小孩有效。

感觉是不是买一个几百块的8个硬盘位机箱改装过去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是不是买一个几百块的8个硬盘位机箱改装过去比较安全?

现在就很安全啊。

迟些回东莞,我拿一些1米长的扎带,将硬盘固定在机箱上。

楼主:
订购了1米2长的扎带。

准备将硬盘扎在机箱上(机箱的周长是1米)。

我家小孩肯定不会拿起硬盘玩,就怕有外来小孩不懂事。

楼主:
raid卡散热风扇到货了。
M2,M3的螺丝都可以使用。m2更适合。

三个螺丝固定。

现在是安装构思,等通电了,判断风向后,才决定风扇安装方向。

我希望风是吹离散热片。

如果风是吹向散热片,时间长了,raid卡上会积累灰尘。

楼主:
决定还是风吹向散热片。

风扇反着装。

楼主:
今晚将我原来的那台GEN7 , P410 换成 P420。 可以做一些对比了。

GEN10 上的P420, 温度显示都是0度,所以之前我无法判断是因为温度过热而阵列失效。

而GEN7 上的P420, 电容器、缓存 、CPU 的温度,都有显示:

看来这个问题需要找找原因。 难道又是GEN10 将温度功能给屏蔽了 ?  i没有道理吧?

明天将两块卡交换一下。

楼主:
上面GEN10 开机,P420无法显示配置提示(按F8进入)。

而在GEN7 上,开机是有提示,并且能进入raid配置界面的。

证明了GEN10果然是开机的时候将P420给屏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晚将我原来的那台GEN7 , P410 换成 P420。 可以做一些对比了。

GEN10 上的P420, 温度显示都是0度,所 ...

GEN7, GEN10 交换了 P420卡, 结果仍然是:

GEN7 有温度显示, GEN10 没有。

证明了: 两块 P420都没事。 是GEN10 屏蔽了温度显示功能。

楼主:
GEN7 的 P420  CPU温度竟然是127度。高速缓存是52度,电容器是31度。

也就是说,机箱温度应该是31度,还是很好的。

散热风扇仍在路上。迟些加上风险,装上去就知道改善的情况了。

楼主:
P420加了风扇后,raid控制器温度只有58度。没有风扇的时候是127度。

看来GEN10挂在外面的两个硬盘,可以再放回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买了,不过没有用阵列卡,而是用自带的主板raid。装了win2012server放家里做数据服务器。 ...

你组的是raid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组的是raid几?

估计是raid1。

自带的主板只能组0或1(或10)

楼主:
现在GEN7 与 GEN10 的对拷速度 ,达到了稳定的100M/S 了。

已经换上了华三的企业千兆HUB。

楼主:
洋垃圾的拆机线到货。

剪开,这才是精品级别的线!

楼主:
我给P420安装了双风扇。

一个全新国产双轴承,一个汕头日本拆机翻新件。

使用两个不同的,是提高可靠性。

风向改为吹离散热片。原因是散热效果已经足够,这样防尘,不会有尘堆积到raid卡上。

楼主:
raid卡有2个风扇护身,我又大胆的将两个外置的硬盘,装回机箱里面。

正在测试将GEN10的数据,拷贝到GEN7上。

按之前没有raid风扇,25分钟GEN10的阵列就会崩溃。

楼主:
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P420的温度传感器被GEN10屏蔽了,看不到RAID卡处理器的温度。

到淘宝找一下有没有机箱温度计可以在Windows里面显示出来的。

楼主:
P420 阵列卡的CLI 指令WINDOWS 7 下可以运行的版本终于找到了:

ctrl all show status

ctrl all show config

ctrl all show config detail

ctrl slot=1 physicaldrive 1I:0:7 show
列出上面有某一个硬盘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raid1。

自带的主板只能组0或1(或10)

Gen10里面我组的是raid10

网友R:
我2个盘符的群晖还有1G就满了, 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 我计划是买一个6个盘符的群晖, 哪个更简单?  我做的功能是一个ERP的APACH的服务器, 跑PHP. 然后就是按权限每人一个文件夹. 你这个系统的有点肯定是快, 用群晖, 硬盘拿出来硬考是考不动的.
不过看这个过程, 很复杂啊

网友C:
这么看来,GEN10越做越差,还没前几代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看来,GEN10越做越差,还没前几代靠谱

也有可能是它的优势我无法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2个盘符的群晖还有1G就满了, 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 我计划是买一个6个盘符的群晖, 哪个更简单?  我做的功 ...

我踩过的坑你不用踩了,按着做就很容易。

楼主:
GEN10 DP 转HDMI线也有一个大坑,我另外帖子写了:

“晶华”是什么烂货?京东自营买了两款转换线,全军覆没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1104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我2个盘符的群晖还有1G就满了, 这个东西要多少钱啊, 我计划是买一个6个盘符的群晖, 哪个更简单?  我做的功 ...

群晖平均1个盘位1千,打算入手一个4盘位的,不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L:
群晖平均1个盘位1千,打算入手一个4盘位的,不想折腾。

不想折腾,买二手GEN7,GEN8 就行。GEN10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玩过,所以才多坑。

要数据可靠,必须raid6。

楼主:
收到2路温度计。

win7下果然不用驱动。实测温度反应很灵敏(2秒有变化):

楼主:
安装好了,绿色的固定在CPU散热片上。

红色的固定raid卡散热片上。

USB部分机箱内的USB口不够空间,只能放到外面。

楼主:
GEN10 阵列上读和拷贝,1小时后测试温度:

RAID 卡散热片是46.8度。 CPU 散热片是:52.6度。

记住46.8 参考温度,以后发现温度比较大的温升,就应该是RAID卡上的风扇有坏了。

楼主:
今晚试一下,使用GEN10 DP输出到三星电视,直接播放高清视频(1个小时4.5G的视频),发现非常流畅、图像效果也无可挑剔。

GEN7是无法播放这样的视频的,卡得非常厉害。

看来,GEN10作为家庭娱乐中心很好。

网友C:
这样的话,是不是GEN10就放在电视机附近了?我装修的时候有设计了个网络中心,放了个9U的图腾机柜,但是没放高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是不是GEN10就放在电视机附近了?我装修的时候有设计了个网络中心,放了个9U的图腾机柜,但是没 ...

我就放在电视旁边。我家的网络都在电视背后。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解析速度我不知道如何测试,我内网就一台gen8,我用的很少,目前没有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 ...

路由器重启后,域名IP刷新延时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路由器重启后,域名IP刷新延时大么?

这个嘛,没测试过,家用感觉不出来,关键路由器很少重启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GEN10 阵列上读和拷贝,1小时后测试温度:

RAID 卡散热片是46.8度。 CPU 散热片是:52.6度。

如果raid温度过高 会不会导致系统本身死掉而导致这个软件无法看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wdr7660千兆板,这个ddns是免费的,注册一个tp的id即可。

https://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 ...

wdr7660显示的是WAN口IP,不一定是公网IP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wdr7660显示的是WAN口IP,不一定是公网IP啊

抱歉这个我没说清楚,首先要是电信宽带,然后你打电话给客服 就说 需要公网ip就行了。

安徽电信这边是可以的,联通和移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raid温度过高 会不会导致系统本身死掉而导致这个软件无法看到?

这个问题我已经有丰富经验。

1。raid卡过热,raid会崩溃,系统慢的基本无法操作。本地鼠标可以勉强操作。基本只能强行关机。

2。原因是我强行安装进去的两个3.5寸硬盘影响了raid卡的散热。raid卡CPU温度超过了130摄氏度导致阵列崩溃。

3。我在raid卡上安装了风扇,解决了这这个问题。

4。为了增加可靠性,我安装了两个独立的风扇,一个国产全新双轴承、一个汕头日本拆机件。raid卡CPU温度已经降到了62摄氏度。

5。如果以后一个风扇阵亡,raid卡的温度应该会上升到80度,仍在很安全的范围。

6。第2个风扇阵亡后,系统才出问题。由于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每个月我肯定至少检查一次各台机器的raid卡温度。

7。按经验,这两个风扇支持10年应该没有多少问题。

注:很多需要CPU散热的电脑,风扇坏了,都会死机的。风扇是系统正常运行的保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抱歉这个我没说清楚,首先要是电信宽带,然后你打电话给客服 就说 需要公网ip就行了。

安徽电信这边是可 ...

如果WAN口接的局域网,是不是只能解析到局域网IP,无法解析到上层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WAN口接的局域网,是不是只能解析到局域网IP,无法解析到上层公网IP? ...

我这里有解决方案。

准备尝试使用 FRP, 远程访问我家里的内网电脑 (61楼使用第三方服务器成功,86楼自己的服务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8894

网友S:
站长,企业盘有推荐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S:
站长,企业盘有推荐哪个型号?

我上面的8T就是企业盘。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8T就是企业盘。

这家店可靠不?
我在京东还有其他家查询这个规格,都要1400+,还是双11活动价。
你买这家店价格实惠很多。
这家店活动价现在低于1K了,大姐姐可以换新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家店可靠不?
我在京东还有其他家查询这个规格,都要1400+,还是双11活动价。
你买这家店价格实惠很多 ...

我买了6个,生产日期2020-05-14, 应该可靠。

楼主(2020-10-29):
这位坛友的经验总结很好,解释了p420没有rom,和启动ROM的ISO进行raid配置,以及p420加风扇的供电解决方法。

HP MicroServer GEN10 服务器入坑记录(PVE平台)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1614

网友T:
这个和群晖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和群晖有什么区别

这是Win7,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没看到我给raid卡增加了2个温度计?只需要淘宝58元就搞定。你群晖搞出来给我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T:
这个和群晖有什么区别

你看看四盘位群晖机箱多少钱就明白了,这个GEN10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是X86通用平台,省事的话,像站长一样装WIN系统
或者上PVE、EXSI平台,群晖、威联通随便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6个8T,做RAID6

只剩下32T了。

装这个gen10,主要为了下电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这个gen10,主要为了下电影么

我有3台。数据备份。

3个版本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组阵列一定要用企业级硬盘,特别是RAID5阵列

蓝盘算企业级硬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蓝盘算企业级硬盘么

企业盘上面会印着 enterprise 或 data center字眼。没有的话就不是企业盘。

注:我感觉data center 的等级比enterprise 还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蓝盘算企业级硬盘么

西数的企业盘,一般特指 UltraStar 系列,这个系列是西数收购日立的,用于数据中心。这个对标的是西数自己的金盘系列,但是金盘的性价比太低了,强烈不建议买金牌。
你说的蓝盘,就是很普通的家用盘,面向笔记本应用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今晚试一下,使用GEN10 DP输出到三星电视,直接播放高清视频(1个小时4.5G的视频),发现非常流畅、图像效 ...

请问你测试过gen10输出4K信号到电视卡顿吗?你现在这个1小时4.5G估计是108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问你测试过gen10输出4K信号到电视卡顿吗?你现在这个1小时4.5G估计是1080P的

我1080p非常流畅。我没有4k的片源。

你要播放更高质量买4核CPU +独立显卡肯定OK。

网友S:
帮忙确认一下,这有声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帮忙确认一下,这有声卡吗?

细看这个帖子有答案。

网友S:
我没有使用阵列,现在开机每次停在启动界面,要求按F11选择启动顺序或del进入bios设置。
浏览了一遍bios,设置了第一启动顺序为我安装的windows,保存出来重启还是停留在这里?
怎么改?

网友S:
如果不想被网线羁绊,可以入一个intel ax200芯片的无线网卡,我是摆地上测试隔一房通讯速度860MBPS,相信放桌子上可以上千M。
买到的网卡挡板是全高的,正在请朋友帮忙把机器的原挡板钻两孔。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没有使用阵列,现在开机每次停在启动界面,要求按F11选择启动顺序或del进入bios设置。
浏览了一遍bios, ...

我启动选项是LEGACY.

传统方法安装Windows7。

默认是UEFI 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果不想被网线羁绊,可以入一个intel ax200芯片的无线网卡,我是摆地上测试隔一房通讯速度860MBPS,相信放 ...

无线传输时,显示的链接速度和实际的速度相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看看四盘位群晖机箱多少钱就明白了,这个GEN10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还是X86通用平台,省事的话,像站长一 ...

gen10也不便宜吧

网友O:
X3216/8G/1T 的配置只要2299, 这个价格还贵?

网友T:
引用 网友O:
X3216/8G/1T 的配置只要2299, 这个价格还贵?

原来还有这个神器。刚搞了个几百块的蜗牛星际

楼主:
引用 网友O:
X3216/8G/1T 的配置只要2299, 这个价格还贵?

京东自营1T硬盘也要300。算起来1999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原来还有这个神器。刚搞了个几百块的蜗牛星际

蜗牛星际的机箱还可以,但主板、电源稳定性并不好, 他这款机箱我也在用,自己购买主板、电源、内存组装也花了1000左右。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如果不想被网线羁绊,可以入一个intel ax200芯片的无线网卡,我是摆地上测试隔一房通讯速度860MBPS,相信放 ...

请 上点图,看下你怎么改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 上点图,看下你怎么改的,谢谢

上机器,钻孔。

网友T:
x3216性能比起J3455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T:
x3216性能比起J3455怎么样

强一点点,聊胜于无。

网友A(2021-01-16):
问个问题,原有的机器本身已经安装了4个硬盘用本机自带的阵列组了RAID10,再安装P420外扩外面用硬盘盒子装4个硬盘组RAID5,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原有的机器本身已经安装了4个硬盘用本机自带的阵列组了RAID10,再安装P420外扩外面用硬盘盒子装4 ...

P420 只有两路内部的接口,没有外置的接口。

不过可以将内部的接口拉到外面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420 只有两路内部的接口,没有外置的接口。

不过可以将内部的接口拉到外面使用。 ...

我正是想拉出外面硬盘笼子去,谢谢!之前的阵列空间不太够,现在想扩了。再搞一个阵列出来

网友:
win2012用阿莫那个软件也可以安装P420,认到阵列卡了,现在等电脑电源和sata电源线。请问,是不是外置电源给硬盘供电不用共地啊?数据线那端已经共地了?

网友A:
@阿莫,那个P420阵列卡的风扇有没有推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莫,那个P420阵列卡的风扇有没有推荐的啊?

n你找我之前的帖子吧,已经写得很详细。

网友:
找到了,已经买了,谢谢阿莫!

楼主(2023-02-02):
奇怪,我的HP GEN10 RAID6 有一个硬盘损坏,为何阵列不能访问了?(摸索清楚了,所有的疑问都得到答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4999

HP420阵列卡有两个大坑,我掉进去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492

给HP GEN10 安装 Adaprec ASR-6805T 阵列卡,填平HP P420的两个大坑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592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