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办公室为什么奇次谐波含量较多,偶次较少?

楼主(2020-09-27):
做了个2-40次谐波计算,拿办公室插座试了下,发现奇次谐波比较丰富,
例如3次有4.5%,5次有3%。
请教下大家?

网友:
因为用电设备不区分L+N-还是L-N+,结果就是正负半周对称,此时的谐波就只有奇次谐波

网友:
开关电源多

网友:
因为男多女少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 看;

楼下有 高频加热炉,   量化 了 看一看   有啥影响

网友:
电脑的电源没加主动PFC么

网友:
有点神奇呢

网友:
一般都是奇次谐波多,原因我也不知

网友A:
方波就是奇次谐波居多,通常情况下整流桥会把电流整流成方波,这样说可以理解了吧

网友B:
偶次需要把負半周拉上去嚴重上下不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就是奇次谐波居多,通常情况下整流桥会把电流整流成方波,这样说可以理解了吧

可以理解,方波的谐波分量我测了。

网友:
因为偶次谐波大部分抵消了,奇次谐波无法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次需要把負半周拉上去嚴重上下不對稱

理论上应该是对称的,我测了下组合偶次谐波,也是对称的

网友:
比较有意思,是什么测量原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应该是对称的,我测了下组合偶次谐波,也是对称的

我的意思說交流上下不對稱 你看全波整流 二次諧波很高

网友:
采样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