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恢复保险丝PTC失效后焊接加热恢复正常

楼主(2020-09-27):
有个产品最近发生一例奇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教。
PTC故障时刻内阻很大,输入端5V,输出端只有2.xV(万用表测量没有短路)。
用电烙铁将PTC拆下来测量内阻正常,毫欧级别。再将PTC焊接回去,输入输出就正常了。
现在该PTC故障现象不可重复了。
该PTC型号:SMD1210P700SLR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有没有科学解释?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大了发热导致的?你看下你的工作电流有多大

网友:
重新断电也是不行的话,估计PTC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混淆了吧,ptc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增加电阻增加,主要用来做恒温加热。自恢复保险丝是另一种电路元器件,超过额定电流就高阻,冷却后恢复。不是一种元器件,买自恢复保险换上就好了。

网友:
和PTC焊接有关系,会失效是因为PTC上的锡多了

网友:
虚焊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