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抗电池反接的LDO?

楼主(2020-09-27):
   如果有就不需要串二极管或mos来做防反接保护了。

网友A:
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屏幕的LDO啊
如果有就不用接CPU和写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屏幕的LDO啊
如果有就不用接CPU和写程序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B:
是需要 Reverse-Battery Protection 的特性吗

比如TL52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需要 Reverse-Battery Protection 的特性吗

比如TL5209

是的,谢谢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TL5209,电池反接保护LDO,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屏幕的LDO啊
如果有就不用接CPU和写程序了

"悟空,你又不乖了"

网友:
还真的有,立锜公司的,我查看看

网友C:
RT9068
与常见的 MOS 工艺的器件相比,RT9068 的优越性首先是体现在这里:可以承受错误极性的电源输入。在实际的设备测试、使用过程中,加入电源的极性错误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为了防范这一问题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我们常常需要加入防反向二极管或是机构上的防范措施,这些措施无疑是在增加成本、降低性能的,有了 RT9068 的抗极性错误的能力,这种错误所带来的损失就被自然地杜绝了。如下图所示,在使用 RT9068 时,其中的防范电源极性错误的二极管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9068
与常见的 MOS 工艺的器件相比,RT9068 的优越性首先是体现在这里:可以承受错误极性的电源输入。在 ...

   多谢,这颗料真的可以

楼主:
   浏览了下发现官方的应用文档也非常不错,对理解LDO的特性和应用很有帮助。传上来有需要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