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Labview的国产多功能采集卡推荐一下

楼主(2020-09-27):
最近在做labview的开发,NI的硬件有点贵,有没有国产的推荐一下。研华的卡似乎没有NI种类型号多,要少很多。想找那种同时带能模拟采集、模拟输出,数字的多功能卡,数字IO带输入输出功能的,数字电平5V、24V都支持的。

网友A:
数字IO你需要定时么?还是简单输出一个高低电平?
另外模拟AI   AO要达到什么指标?
最后 有没有量?
btw我公司是NI的代理

网友:
×宝上搜 "恒凯科技",然后按图片内容找下,国产的,具体能否适合你,我就不确定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找这样的卡,做实验台用。

网友:
用过阿尔泰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IO你需要定时么?还是简单输出一个高低电平?
另外模拟AI   AO要达到什么指标?
最后 有没有量?

量不是太大,我之前选的1W多块钱的几种输入输出卡,公司都觉得贵了。

网友:
我们以前买过阿尔泰的还可以
例程和文档比较完备,看起来稍微正规一些
也不贵

网友:
阿尔泰在淘宝有官方店
各类文档和例程在官网也可以下载

网友:
不是广告哈,18年买过一个 叫“苏州恒瑞锋测控”的采集卡,支持labview,有demo,用起来还凑合,软件需要自己重新写下,但是labview搞两下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感觉还不如买个二手的NI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IO你需要定时么?还是简单输出一个高低电平?
另外模拟AI   AO要达到什么指标?
最后 有没有量?

有量去到哪里都是爷啊,不需要来这里问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不是太大,我之前选的1W多块钱的几种输入输出卡,公司都觉得贵了。

那你可以看下NI的这张USB 6211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屌丝卡,价格便宜。

网友:
小公司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二手NI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