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bga,最少需要投入多少需要哪些材料?

楼主(2020-09-27):
   如题,想手工焊接,最少得投入多少??  最好哪种bga都能焊

网友:
风枪,锡膏,焊油,钢网,烙铁,剩下的楼下补充

网友:
热风枪 一只 ,bga 焊锡膏一只,镊子一只,焊接 间距0.65mm 以上的 BGA 幕友问题。

网友:
2楼差不多
我看B站上修手机的基本就配置这些
维修和拆焊的话可能还用到吸锡带清理焊盘

网友:
抹锡膏的刮刀,或者用美工刀片代替。
脱脂棉+无水酒精或者天那水。
耐天那水腐蚀的牙刷。
中性焊油。

网友:
至少需要一个预热台和一把风枪,一瓶好的bga油。别的随意。注意:不刷锡浆的话务必用烙铁给焊盘上好锡。吹化之后一定要用镊子前后左右轻轻推一扒,确保锡完全接触。

网友:
最少需要一个打火机.

热风枪, 电烙铁, 镊子, 助焊油, 置球钢网, 焊锡.

有些BGA 比 LQFP要好焊的多.

网友:
顺便也问下,如果没焊好,返修再焊失败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最好哪种bga都能焊!?这还颇有难度的呵呵~ 不相信可将自己手机的 CPU 给拆下,再将 CPU 其外包的 DDR 及 FLASH 给拆下,然后再都给组装回去且正常开机,那基本上就 80% 达标了。

网友:
多准备些芯片。

网友:
电烙铁,吸锡线,洗板水,助焊剂(焊油),热风枪。这是我常规操作配置,徒手焊EMMC么有问题。最好配个手持的放大镜,就更完美了。

网友:
要焊FPGA,BGA机是必须的。

来个广告,焊BGA可以找我。

网友:
bga 焊锡膏 一定要买贵的贵的  几十 上百一个的  别买十几块的 怎么死都不知道

网友:
除了返修台其它都便宜,买热风桶吧,热风枪焊接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