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安装win7系统,开机时总是提示“安装程序正在更新注册表设置”

楼主(2020-09-27):
老机器,cpu是q9400,win7系统已安装好,但是每次开机都提示更新注册表设置,在这里要停顿30秒以上,弄了很久都没搞定,坛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找个可靠的原版,重新安装一次吧。

网友A:
楼主不说说啥硬件平台?最近也在为win7的系统烦恼,用老的硬件,感觉太慢。最新的说支持到win7的最新的CPU是9代酷睿+365主板。

网友:
这两天更换到了Win10,感觉还是挺香的,原本以为会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说说啥硬件平台?最近也在为win7的系统烦恼,用老的硬件,感觉太慢。最新的说支持到win7的最新的CPU ...

换到win10吧,慢慢就习惯了。
可以装一个经典菜单。。。

网友B:
“安装win7系统问题咨询?” 不是合格的标题。请在发帖的24小内改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比如你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合格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
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win7系统问题咨询?” 不是合格的标题。请在发帖的24小内改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 ...

莫大,标题已调整,请审核!

网友:
换win10吧,win10不怎么吃硬件。使用上跟win10没差别

网友:
系统时间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