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了一个无纸记录仪XSR70,发现是贴牌的,求助寻找生产厂家.

楼主(2020-09-27):
约10年前的产品,想用来检测温度,发现没有上位机软件不好使,屏幕太小,分辨率不足.另外U盘导出的文件是专用格式,而不是Excel格式,没法在电脑上分析.
销售公司早没了,想找到生产厂家索要上位机软件.

网友:
楼主,可能是昆仑天辰的,简单脱一下看看,是的话我帮你找资料

楼主:
采集板单片机89C55WD
采集板模块特写
电源板

楼主:
显示FPGA
显示驱动
主板_主控S3C44B0

楼主:
有找到型号:XSR70    不确定是不是真正的型号.

网友:
应该是,我明天联系一下看看

楼主:
麻烦zhao_pc0305坛友帮忙问问,网上实在找不到,你提到的厂家也找不到官网.

网友:
这个是新版本的转换软件,楼主先试试看

网友A:
还有一个旧版的软件,但是我今天已经没有权限上传了,明天安排吧

网友:
盘古VX3900吧

楼主:
我测试一下,另外我搜了一下,盘古没有Vx3900   而且盘古的数据格式为PLR格式,我手上的是一个二进制格式,扩展名是动态的

网友:
44b0,好古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旧版的软件,但是我今天已经没有权限上传了,明天安排吧

层主是昆仑的吗?以前用过他们的数显表,这个公司还存在吗,官网都找不到了,搜出来了昆仑海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是昆仑的吗?以前用过他们的数显表,这个公司还存在吗,官网都找不到了,搜出来了昆仑海岸 ...

多年前在昆仑天辰工作过。目前昆仑天辰还在但是出于转型中,原来的产品大部分还在生产,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忙联系天辰的业务员,不管是订货还是找资料,都可以。

楼主:
谢谢zhao_pc0305,不过软件打不开数据文件,数据文件格式xxxx.R01,  麻烦你把另外一个软件传上来,可能是OEM的,格式不一致.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昆仑天辰的了,不过确定不是盘古的.

网友:
老版本软件。这个机器可以确认是天辰的,老款,停产多年。可以测试一下这个转存软件,如果还不行的话,楼主发一个转存的数据文件上来看看,他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固定格式的,以扇区为记录单元的。

楼主:
谢谢zhao_pc0305,可以显示U盘导出的数据了.
实时采集不能使用,是不是要注册码?

楼主:
果然是天辰的,这是U盘导出数据.
看它上位机软件好像是VB做的.

楼主:
它导出的报表是txt格式的,然后用替换法把空格替换为逗号,然后txt改为csv格式,就能用xls打开了,能生产曲线图了,谢谢zhao_pc0305

楼主:
用新版本通信软件无法连上,用说明书里的通信协议用串口助手也没有回应.拆开来跑线路.一组隔离485模块,是连接采集板的.尾部串口连到主板,晕,没有RS232模块,我用RS232模块(3.3V)直接连S3C44B0,都没有反应,有可能是它的固件上限制了,要配串口模块的才有这个功能.或者那里短接一下,或者输入一个密码之类的.
我已按装好了排针,直连单片机uart.

楼主:
波特率19200  地址01

命令:# 0101  回车
回答:= + 0123.5A  回车
本命令读取地址为01的仪表第01通道的测量值
回答表明测量值为+0123.5, 第1报警点处于报警状态

我HEX发送 :23 31 31 0D  也没有回应

网友:
天辰仪表的默认波特率是9600,n,8,1,试试看,另外试试看密码6210,看有没有惊喜

楼主:
楼主的密码有用621000.  是配置传感器通道与校准用的.  通信还是没有反应.不管是9600还是19200.
由于是旧货还会花屏.多插拨几次能正常上电,应该是有元件老化.

目前查到,主芯片供电5V开关电源带载有问题,偶尔能启动.
总工作电流约1A,只要拨掉CCEL背光或拨掉主板就能启动,
启动后再插上负载就能启动,还是会花屏,不过不会长时间花屏,花几秒钟后,恢复正常.我判断是主芯片复位有问题,或外设初始化
过不去.还未查到.
开关芯片是TOP224.
除了主供电5V有问题,其它电源未查到问题.

楼主:
把主控5V供电断开,接一路5V/2A的手机充电器替换,故障解决

记录通过U盘,上位机已经能分析数据记录了.谢谢zhao_pc0305.

网友B(2020-11-10):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在昆仑天辰工作过。目前昆仑天辰还在但是出于转型中,原来的产品大部分还在生产,如果有需要我可以 ...

你好,最近需要购买几台数显仪,以前的业务找不到联系方式了,有推荐的吗?可以私信我,私信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近需要购买几台数显仪,以前的业务找不到联系方式了,有推荐的吗?可以私信我,私信不了你 ...

您设置了只接受好友私信...